WinAVR 开优化运行正常,不开优化反而不正常?

楼主(2010-05-11):
在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69816&bbs_page_no=1&bbs_id=3004
上下载的一个ucos移植范例,运行一个简单的任务,开优化-0s,程序看起来是正常的,不开优化反而不正常?
我稍加修改的程序:

编译环境:winavr+avrstudio

网友:
哪一部份不正常?
WinAVR的延時函數,倒是需要至少-01級優化的支持的。

楼主:
我程序只有一个任务
void Task1(void *pdata)
{
pdata=pdata;

TIMSK&=0xFC;

#if OS_TICKS_PER_SEC <= (F_CPU/1024/256)
#error "OS_TICKS_PER_SEC <  (F_CPU/1024/256) "
#endif

OCR0=F_CPU/1024/OS_TICKS_PER_SEC;
TCNT0=0;

TCCR0=(1<<WGM01)|0x05;

  TIMSK|=2;

unsigned char i = 2;
while(1)
    {
        PORTD = ~(1<<i++);
         OSTimeDly(100);
         if(i == 8)
                 i =2;
        }
}
前面是对定时器的初始化,后面是控制PD口从2~8依次输出低电平,优化后程序运行是这样的结果,不优化,PD2一直是低,PD3会闪,但PD3低电平的时间明显很短

楼主:
WinAVR的pgm_read_byte()不知道需不需要优化等级支持呢?

网友:
keil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