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难理解,EPM570T100C5N断电后丢失程序,烧录断电后再丢

楼主(2010-05-11):
CPLD型号是EPM570T100C5N,09年37周,是全新的。
程序下载进去后,功能运行正常,但是只要断电,程序就会丢失。
重新下载还是如此。板上仔细检查过没有焊接上的一些错误,晶振也没有问题。

网友(2010-10-14):
它只能被擦写100次.你这个应该是超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只能被擦写100次.你这个应该是超过了

谁说的?

网友:
请问MAX II系列CPLD的代码到底是下载到什么地方了?
是configuration flash memory (CFM)吗?
Datasheet上说CFM的编程寿命只有100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