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0米内的通信方式

楼主(2010-05-11):
请教户外200米内的点对点通信,数据量非常小。
现有成熟的通信方式哪种比较适合?主要考虑成本方面。

网友:
可用超再生方式做,成本超低。
LJ.ELEC@163.COM

网友:
。。我这数据量很大。。大约14M。。做成功了。。但是老大拿去申请专利了。

网友:
买一个433Mhz + PA模块,应该无问题。

网友:
过去船上是用打信号灯的方式通信的.

网友:
有许多方案的,但要注意功耗。

网友:
oo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