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13 这本不是一个充电器

楼主(2010-05-11):
2010.5.10

Arduino 很火,有好几个克隆版本,也不在意多个模仿的.选用了最小的AVR, attiny13作为实验的对象. 有个叫做Boardino的项目有个13 header的板子,但是没有什么资源,就是复位和引出几个pin. 他的板子是这样的:

我给它加入了“丰富的,可配置的"资源,比它大,但是也可以接受. 原理如下

也很简单. 有个可以数控的恒流源, 可以用来充锂电,ni-cd电池,手机电池啥的,还可以驱动高亮的led. 有两路可配置的LED, 有一个放大用的接口,可以通过外部卖面包线配置到任意pin. 还有一个key接到MOSI上. 可以直接插到面包板上,采用面包板供电, 也可以外接一块锂电供电,初定用飞机头外接传感器或者电源. 同样引出所有pin.

PCB可以参考这个, 如果交付工厂,条线应该是没有必要的(即便是单面板),热转印那里太密集了, 打印机打出来就是连在一起的. 没办法只有加2跟飞线了.

show一下打印拼板后的效果,这是打印到不干胶底纸上的效果, 可以看到有的线很细,只要转印掌握得当,可以基本无缺陷的做好PCB. 最细的线12mil, 再细我搞不定了.

一次制作了两块PCB,彻底告别没有duino的烦恼. 这是单面双层的安装方式, 单面板工艺,双面板的密度. 还可以再小一点,如果不加飞线, 压缩空间有限.

下载程序跑跑没问题了, 大三极管没有装配,其他ready了.有一点, 下载程序的ISP接口是非标准的,但是很容易用面包线转换一个. 这样可以做的更灵活,以后就用这种了ISP了(小板).

热转印,用熨衣服的电烙铁, 受热边缘不成,稍有缺陷,也么有洗去松香,看着残点(等我洗好了再照张好的). 其实大部分地方效果是很好的. 这是PCB的bottom层,用的时候是这样反过来的. 看看另一面:

这种PIN HEADER的安装方式是偶尔再一个图片上看到的, 感觉很好,因为没角度, 看起来不清楚. 两个黄色的pin, 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置于能干吗, 就多了,但是代码只有1k, 所以也只能用于小地方. 比如控制风扇,温度, 各种警告应用, 电流电压告警(有ADC,外接采样电阻). 电池电量指示报警等. 板载可以控制的恒流源可以充电,可以驱动LED, 通过PWM控制恒流源, 电动机也凑合吧. 由于有一定的板载资源,有时会方便一些. 向面包板时代告别了.那时候是这样子的:

楼主:
热转印打印文件, svg格式, linux下用inkscape 打印.

楼主:
限时限压锂电简易自动冲. 完成4.18V(懒得调整了,低些安全).

网友:
楼主,你这是什么boarduino板子,我怎么没找到网站上的这个tiny13板子的资料,用什么编程呢?应该不是arduino吧。能给点儿详细资料吗?谢谢。

网友:
boarduino板子的资料(包括Eagle原理图,PCB和Gerber文件):

boarduino实物图 (原文件名:usbboarduino_LRG.jpg)

boarduino原理图 (原文件名:usbboarduinosch.png)

boarduino Eagle SCHourdev_556708.rar(文件大小:128K) (原文件名:Boarduino.rar)
boarduino Eagle PCBourdev_556709.rar(文件大小:128K) (原文件名:Boarduino.rar)
USB boarduino Eagle PCBourdev_556710.rar(文件大小:128K) (原文件名:Boarduino.rar)
USB boarduino Eagle SCHourdev_556711.rar(文件大小:128K) (原文件名:Boarduino.rar)
USB boarduino GERBER文件ourdev_556712.rar(文件大小:20K) (原文件名:USB_Dudou_aoming.rar)

我做的事物参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49295913

网友:
呵呵,都是大玩家呀,好玩

网友:
可惜现在attiny13价钱不便宜,该死的抄货团.

网友:
不好意思,后来我看了你的程序,不是arduino,我以为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