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单片机,似乎蛮强大的

楼主(2010-05-11):
特别是PWM,21个通道啊

网友:
牛,估计内部很多定时器

网友:
什么型号,几米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
在卖关子呢,LZ应该直接上MCU的型号!

网友:
也不咋的嘛

网友:
不是写着4个定时器

网友:
好像是三星的S3F84A5

网友:
芯片特性
‹ 时钟源: 支持0.4~10MHz主振,内部RC振荡器
‹ 存储单元: 16K字节Full Flash, 400字节RAM
‹ 中断源: 17个 (5个外部中断, 12个内部中断)
‹ IO口:             24个可编程IO口
‹ 定时器: 基本定时器, 时钟定时器, 8位定时器×2, 16位定时器×1
‹ ADC模块:              8通道10位,带S/H,事件触发模式启动, 单次或连续工作, 中断控制
‹ PWM模块:             6通道8位,互补或独立输出,边沿对称或中心对称,可编程死区控制
‹ 内部RC振荡器:    全温度全电压范围±5%精度,8MHz/0.5MHz可选
‹ 通讯接口:         UART
‹ 内置低电压复位:      复位电压2.3V/3.0V/3.6V/3.9V可选
‹ 低功耗模式:       IDLE模式, STOP模式(静态电流Typ. 2.5uA)
‹ 工作电压:                 2.0V ~ 5.5V @ 0.4 ~ 8MHz (LVR禁止)
                                        LVR ~ 5.5 V @ 0.4 ~ 8MHz (LVR使能)
                                        4.5V ~ 5.5V @ 0.4~ 10MHz
‹ 工作温度:         –40℃~ + 85℃
‹ 封装:             28-SOP, 28-SSOP, 32-ELP

网友:
据代理商说,价格在才三块多。

楼主(2010-06-14):
型号是STK6037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pdf图片,就知道,绝对不可能是s_t_c

网友(2010-07-29):
不怎么样。。PWM多没有用。

网友:
找到文档了啊-------------似乎不错

网友:
强在哪里,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