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DELPHI文件写入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11):
新手入门,被区区几行代码难住了...特来向各位大侠求助。
问题如下,我将文件路径写到‘Edit1’中,通过Memo1.Lines.SaveToFile('D:\我的文档\桌面\新建 文本文档.txt'); 函数可以正常写入字符,但是换成Memo1.Lines.SaveToFile(Edit1.Text); (两者是同一个路径)系统就报错。对于文件的读操作,两种方法都正常,新手入门,理解不深,请各位朋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的吧,我这样用过,不过edit.text
内容是 通过opendialog 得到的;暂时保存在edit 中。你仔细检查下 edit 中的字符串吧。

楼主:
谢谢ddrfft ,问题解决!这个函数不需要打开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