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复合设备:虚拟两个串口

楼主(2010-05-11):
最近学习stm32 USB中,花了几天终于把复合设备调通了。

网上复合设备的资料还比较少,放上代码,供大家参考。点击此处下载 (原文件名:dualcdc.zip)

其实主要就是在要合并的接口前加上IAD描述符。

网友:
谢楼主共享,前两天没弄明白,还发帖问来着,学习一下。

楼主:
哈哈,这个绝对原创,有问题请指出。

网友:
这个很强啊~~可以直接对应多串口了

网友:
这个要顶! 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顶! 学习了,MARK

网友:
这个牛,学习一下

网友:
USB转双串口?不错不错

网友:
之前好像也有一个复合设备的贴.可以看看.

楼主:
现在是虚拟的串口1和USART1相连,虚拟串口2和USART2(PD5、PD6)相连,
改一下程序还可以虚拟出更多的串口来。

网友(2010-06-10):
回复 楼主:

问下哈,用串口调试器发送数据时,总是说“参数不正确”?

网友(2010-08-04):
楼主可否把PC上的驱动上传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压缩包里,那个inf文件,调用系统自带的cdc驱动。

网友:
这个需要顶

网友:
楼主能否说明一下这类设备的INF文件写法,我想仿照写一个复合的HID设备的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DESCRIPTION%=STMUSB, USB\VID_03EB&PID_6133&MI_00
%DESCRIPTION%=STMUSB, USB\VID_03EB&PID_6133&MI_02

加了&MI_00和&MI_02代表设备1(从0 Interface开始)和设备2(从2 Interface开始),大概就是这样,其它类型的驱动没做过。

网友:
下下来再说。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好好顶一下
后续估计会用上

网友:
不错!不过好像XP SP3以上才能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XP SP2可以的,我的电脑是SP2的系统。WIN7也可以用,我测过。

还做过Virtual_COM和Mass_Storage的复合设备,和虚拟双串口类似。

网友:
记一下,以后会有用的

网友:
马赛克一下

网友:
记号一下 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也做过复合设备,在WINXP SP2下可以枚举成功,但是串口无法收发数据,更新到SP3就正常了。

网友(2010-09-03):
不知道有什么应用? 搞这么多的虚拟串口出来。。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有什么应用? 搞这么多的虚拟串口出来。。请教

一个stm32芯片可以做两个usb转串口线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MARK一下

网友:
MARK 一下,以后估计用的上。

网友:
支持下,我来观摩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只要端点数满足应用即可。

网友:
如果选用2个不同的设备进行复合,那么驱动文件该怎么写

网友(2010-11-17):
帮忙顶一下

网友(2011-05-03):
好东西 ,我准备复合一个U盘和一个HID设备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最近也在搞这个,但是有点问题,您能不能不吝赐教啊
我qq;541625212
大家一起学习长进

网友:
复合设备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搂主的代码,其中使用了IAD描述,请问不使用IAD描述可以做2个虚拟串口吗?

网友:
mark多个串口USB

网友(2011-06-03):
搂主的代码很给力。

我试了一下 CDC+CDC  是可以的;
  CDC+HID 也是可以的,

但是, CDC+CDC+HID 却不可以。 请问楼主使用 IAD的办法可以实现3个以上的虚拟的设备吗?

网友:
没办法不顶!

网友(2011-08-23):
请教下复合 HID和MASS 怎么做?

网友:
这个更要学..........

网友:
我把程序烧到C8T6上面------COM3不能通讯,COM4可以......

网友(2011-11-01):
回复 网友F:

网友:
正打算弄,不错

网友(2012-04-19):
怎么看不到下载了

网友:
看不到内容~~~

网友G:
不清楚这个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USB转双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清楚这个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USB转双串口?

是的,就是USB转双串口

网友(2012-08-07):
感谢 必须的

网友:
  标记  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真好 。系诶额楼主了。

网友(2012-12-13):
请问楼主,主机端需要安装相关的驱动吗?Xp 直接支持usb转串口吗

网友:
非常感谢ZL

网友:
不知道我为什么一个虚拟串口也虚拟不出来 ,还需要改动什么吗 我的事c8t6

网友H:
楼主有没有 复合设备 描述符 相关的资料。想做HID+mass storage。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有没有 复合设备 描述符 相关的资料。想做HID+mass storage。

http://technet.microsoft.com/zh-cn/library/ff540054  USB 接口关联描述符

网友(2013-02-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rk!试了一下楼主的例程!
PC能够检测到2个虚拟串口,但是加载驱动时有些问题,不太正常。强制加载原有驱动V1.3.1,能够使用,发数据测试时时不时会有1字节数据丢失呢。可能还是驱动没加载好,再试试。还想请教下,楼主那个inf文件的使用方法,加载驱动时,指向该文件的路径,系统未能检测到合适的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虚拟的串口1和USART1相连,虚拟串口2和USART2(PD5、PD6)相连,
改一下程序还可以虚拟出更多的串口 ...

最多得两个吧,端点不是已经被占用完了吗?一个虚拟串口不是占一个OUT两个IN吗?虚拟两个已经有一个IN共用了,不是吗?

网友:
在学这个,mark,谢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2013-05-04):
有没有人测过速度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lz能否提供下Virtual_COM和Mass_Storage复合设备 源码吗。。

网友(2014-03-27):
USB复合设备 mark

网友:
STM32复合USB设备,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知道光驱的USB设备如何做吗?

网友(2014-05-06):
这么老的帖子。。。

网友:
这个要顶啊!

网友:
学习下如何整的,谢谢啦

网友:
这个很好啊,学习下。兴许以后有用

网友:
inf不支持64位系统吗?怎么解决

找了个64位的INF 照着把楼主的INF改了下,居然支持64bit了

===========

; STMicroelectronics Comunication Device Class driver instalation file
; (C)2006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 USB2.0 Add-On Driver support for 64-bit Windows XP64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STM%
LayoutFile=layout.inf
DriverVer=10/02/06

[Manufacturer]
%STM%=DeviceList,NTamd64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2

[SourceDisksFiles]

[SourceDisksNames]

[DeviceList.NTamd64]
%DESCRIPTION%=STMUSB, USB\VID_03EB&PID_6133&MI_00
%DESCRIPTION%=STMUSB, USB\VID_03EB&PID_6133&MI_02
;------------------------------------------------------------------------------
;  Windows XP64 Sections
;------------------------------------------------------------------------------

[STMUSB.nt]
include=mdmcpq.inf
CopyFiles=DriverCopyFilesNTamd64
AddReg=STMUSB.nt.AddRegNTamd64

[DriverCopyFilesNTamd64]
usbser.sys,,,0x20

[STMUSB.nt.AddRegNTamd64]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usbser.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STMUSB.nt.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

[STMUSB.nt.HW]
include=mdmcpq.inf

[DriverService]
DisplayName=%DESCRIPTION%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usbser.sys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STM="STMicroelectronics"
DESCRIPTION="STM32F10x DUAL CDC"

网友:
USB复合设备, 赞

网友:
STM32 USB 复合设备资料 MARK

网友:
强!收藏了!这个要顶啊!

网友:
标记,USB复合设备:虚拟两个串口

网友(2015-06-12):
不错,多串口转usb

网友(2016-07-26):
要是能讲解下复合设备,就好了

网友(2017-02-25):
谢谢 非常有用的帖子 流弊了

网友(2018-05-09):
非常牛!例程已经调通,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好例子,正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