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 AS下载成功,但上电配置FPGA不成功

楼主(2010-05-11):
通过usb电缆线已经可以成功下载入EPCS4,QII上下载条显示100%。
程序没有问题,同一个程序,JTAG接口可以下载程序,AS下载成功,断电后重启,fpga上电配置不成功。不知为啥?软件版本Quartus II 9.1 Web Edition

楼主:
非常感谢,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还是没用,还有其他解决方法没?

网友:
哈,我刚碰到这样的问题,你看看你的原理图,你选的是什么芯片,你对AS下载模式是怎么上下拉电阻的,即:FPGA芯片上 Msel[3:0]pin是怎么设置的一般是0010,粗心的可能全部接地,这样EPCS4里面的配置数据不能通过AS方式传输给FPGA,这也就是你为什么下载显示100%,但是掉电后FPGA没工作,因为它没有接受到配置数据流

网友(2010-06-16):
再不行上电看EPCS引脚时序图,用示波器

网友(2011-05-15):
标记,我遇到同样问题,把Generate Compressed Bitstreams 前得勾去掉,重新下载就成功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一下,我做基于FPGA的VGA的彩条信号的显示控制器设计,都做到下载了,下载也成功,就是用电脑的液晶显示器,没有反应,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液晶显示器也要驱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也遇到与楼主相似的问题。
我做的是VGA显示器,编程模式是JTAG,编程器是ByteBlaster MV【LPT1】。下载显示是100%,可就是显示器启动不起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2014-06-04):
这么早的帖子把我也帮上了、哈哈

网友:
看nstatus这只脚是拉高,拉低,还是频繁拉高拉低?

网友C(2014-07-16):
我的也as下载之后无法运行,刚刚试了把compress前面的√去掉,下载之后可以了,芯片是ep2c8q208配置芯片是epcs4.

网友:
为什么我的还是不行啊~~~钩也去掉了,还是不可以啊

网友:
我的也不行 怀疑是软件的问题 用的13.0sp1  同样的程序用11.0生成pof文件下载就能加载成功 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as下载之后无法运行,刚刚试了把compress前面的√去掉,下载之后可以了,芯片是ep2c8q208配置芯片是e ...

请问你的quartus版本是? 我的去掉勾也不行

网友:
有可能是电阻引起的,config_done,接个1K左右的小电阻试试。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35&ns=1#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的quartus版本是? 我的去掉勾也不行

quartus II 9.1 开发平台win7 64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