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发送端正常,怎么也接收不了数据,原因?

楼主(2010-05-11):
各位,我的CC2500发送端正常SPI时钟线,数据线上的波形都正常,数据发送出去之后,可以在GDO0引脚看到一个上升沿,貌似发送端已经完成工作。

但是接收端怎么也接受不了。

我现在发送端只发送,接收端只接收。

接收端是直接读的RXBYTES这个寄存器,如果有值则接收数据。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接收端的SO引脚有两个峰值的高电平,时钟线上有个向下的剑锋,调了很长时间,真是郁闷啊!

现在查了很多问题,似乎都找不到原因。
1.可变数据包长度
2.数据包末尾有CRC校验
3.SPI发送速度,400K左右
4.发送数据3个,长度2,地址0x1,随便给个数据。

曾经有两次收到过数据,而且数据是正确的。再收数据又出问题了。
后来想改改软件就收不到了,软件再改回去,还是收不到。

难道是硬件的问题?觉得稳定性太不好了。
大家在做ZIGBEE CC2500通信的时候都遇到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愿意拿出来分享吗?谢谢!

楼主:
找到问题了,硬件原因

网友:
LZ能说说具体的原因吗?
也在用2500,遇到LZ这样的问题,发送正常,接收没反应。

网友(2010-08-03):
回复 网友A:
是呀。。。楼主说说原因呀。。。我们也跟着学习一下呀

网友(2011-08-03):
没声音了啊?

是不是电源不对?

网友(2011-09-09):
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