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小车巡航算法问题

楼主(2010-05-12):
最近做了一款AGV小车,控制板为ATmega128的片子,采用磁导航,多个磁传感器分布于磁条上部,以反映在磁条上的位置,AVR的模拟通道采样个传感器处磁场强度,来判断小车在磁条上的位置,然后单片机控制一DAC(TLV5604)来变换为模拟量控制电机的速度,是向前还是向左或向右拐,我采用的是查询的方式采样磁场强度,但是,如若磁传感器放置于两电机之间,小车则会跑出磁条(驱动电机的速度输出并不快,甚至可以说很慢),虽然有趋势回来。感觉上是采样慢了,或者是控制的输出慢了,还是电机反应慢了,哪位兄弟姐妹有经验,指导一下思路,还有像磁导航的方式一般都用什么算法实现导航呢?主要感觉我的小车某个地方控制或输出慢了,反应很慢。

还有顺便问一下,TLV5604的输出,只能最多输出两路,它是四路输出的,一旦多余两路输出有些路的电压就不对了,有用过的或知道原因的朋友,请不啬赐教,谢谢筒子们。。。。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复呢?

网友(2010-12-31):
想不通为什么要D/A输出控制电机!磁带传感器是哪种型号,响应速度多快,

网友(2012-09-08):
请问lz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磁导航传感器啊  发现网上那种一个传感器6或16位信号输出的真贵...

网友(2012-10-10):
磁带传感器用的是哪种?控制方式和飞思卡尔电磁导线的差不多,在速度不是很快的情况下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2-12-28):
为什么不用tcrt5000呢 利用黑色不反射红外线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