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lobal Output Enable Input pins

楼主(2010-05-12):
在看LC4064V说明书的时候看到

于是就查找“GOE" 的意思再看见:

请问这两个引脚和普通I/O口有什么区别?
还是由什么特殊用途?

编辑原因 上传LC4064.pdf:

网友:
编译的时候编译器有个选项,可以明确这类引脚的用途,是作为普通IO使用还是用作全局控制端口使用!
作为普通引脚使用时候,和IO口一样的用,作为第二用途时候,则是作为全局编译中,所有输出信号的使能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在什么地方设置的呢?

网友:
sorry,我找了一下也找不到了,我再看看先喽

网友:
在Assignments -> Devices -> Device and Pin Options
然后是General选项页
那里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
是ISP Lever 有这个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