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16*128LED点阵的protues仿真。

楼主(2010-05-12):
参考网上的16*16改的,不过有点问题,不知为什么当显示完所有字符后,后面就有一片乱码,请高手指教!!

估计由于protues的刷新率不够,显示的效果非常不好。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吧。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CK=P3^2;
sbit E1=P3^3;

uchar code disp[32*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C0,0x03,0xE0,0x0F,0xF0,0x1F,0x38,0x18,0x18,0x30,0x08,0x20,0x08,0x20,
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18,0x30,0x70,0x1C,0xF0,0x1F,0xE0,0x0F,0x80,0x03,//O

0x00,0x00,0x08,0x00,0xF8,0x0F,0xF8,0x1F,0xF8,0x3F,0x08,0x30,0x00,0x20,0x00,0x20,
0x00,0x20,0x00,0x20,0x00,0x20,0x08,0x30,0x08,0x10,0xF8,0x0F,0x08,0x00,0x00,0x00,//U

0x00,0x00,0x00,0x20,0x08,0x20,0xF8,0x3F,0xF8,0x3F,0xF8,0x3F,0x08,0x21,0x08,0x01,
0x08,0x03,0x88,0x07,0x88,0x0F,0x98,0x1C,0xF8,0x38,0x70,0x30,0x20,0x20,0x00,0x20,//R

0x00,0x00,0x08,0x20,0x08,0x20,0xF8,0x3F,0xF8,0x3F,0x08,0x20,0x08,0x20,0x08,0x20,
0x08,0x20,0x08,0x20,0x18,0x30,0x18,0x10,0xF0,0x1F,0xF0,0x0F,0xE0,0x07,0x00,0x01,//D

0x00,0x00,0x08,0x20,0x08,0x20,0xF8,0x3F,0xF8,0x3F,0xF8,0x3F,0x88,0x21,0x88,0x21,
0x88,0x21,0x88,0x21,0x88,0x21,0xC8,0x23,0x18,0x20,0x18,0x30,0x30,0x18,0x00,0x00,//E

0x00,0x00,0x08,0x00,0x08,0x00,0x38,0x00,0xF8,0x01,0xE8,0x07,0x80,0x1F,0x00,0x3E,
0x00,0x38,0x00,0x0E,0x80,0x03,0xE8,0x00,0x38,0x00,0x18,0x00,0x08,0x00,0x00,0x00,//V

0x20,0x00,0x24,0x08,0x24,0x48,0x24,0x84,0xFE,0x7F,0x23,0x02,0x22,0x21,0x20,0x10,
0xFF,0x09,0x20,0x06,0x22,0x1A,0xAC,0x61,0x20,0x80,0x30,0xE0,0x20,0x00,0x00,0x00,//我

0x40,0x00,0x20,0x00,0xF8,0xFF,0x07,0x00,0x00,0x00,0xF8,0xFF,0x02,0x00,0x04,0x00,
0x08,0x00,0x04,0x00,0x04,0x00,0x04,0x40,0x04,0x80,0xFE,0x7F,0x04,0x00,0x00,0x00,//们

0x00,0x00,0xF8,0x7F,0x0C,0x21,0x0B,0x21,0x08,0x21,0x08,0x21,0xFC,0x7F,0x28,0x00,
0x90,0x00,0x0F,0x01,0x08,0x43,0x08,0x80,0x08,0x40,0xFC,0x3F,0x08,0x00,0x00,0x00,//的

0x00,0x00,0xF8,0x07,0x48,0x02,0x48,0x02,0x48,0x02,0x48,0x02,0xFF,0x3F,0x48,0x42,
0x48,0x42,0x48,0x42,0x48,0x42,0xFC,0x47,0x08,0x40,0x00,0x70,0x00,0x00,0x00,0x00,//电

0x80,0x00,0x80,0x00,0x82,0x00,0x82,0x00,0x82,0x00,0x82,0x40,0x82,0x80,0xE2,0x7F,
0xA2,0x00,0x92,0x00,0x8A,0x00,0x86,0x00,0x80,0x00,0xC0,0x00,0x80,0x00,0x00,0x00,//子

0x80,0x00,0x82,0x80,0x82,0x40,0x82,0x30,0xFE,0x0F,0x82,0x00,0x82,0x00,0x82,0x00,
0x82,0x00,0x82,0x00,0xFE,0xFF,0x82,0x00,0x83,0x00,0xC2,0x00,0x80,0x00,0x00,0x00,//开

0x00,0x40,0x10,0x20,0x18,0x90,0x16,0x88,0x10,0x46,0x90,0x41,0xF0,0x23,0x9F,0x14,
0x90,0x08,0x90,0x14,0x92,0x22,0x94,0x21,0x10,0x40,0x18,0xC0,0x10,0x40,0x00,0x00,//发

0x40,0x00,0x42,0x00,0x44,0x00,0xCC,0x7F,0x00,0x20,0x40,0x10,0x20,0x00,0x90,0x3F,
0x0C,0x44,0x03,0x44,0x0C,0x42,0x10,0x43,0x20,0x40,0x60,0x70,0x20,0x00,0x00,0x00,//论

0x20,0x10,0x20,0x30,0x20,0x10,0xFF,0x1F,0x20,0x08,0x60,0x08,0x44,0x20,0x44,0x38,
0x44,0x26,0xC4,0x21,0x44,0x20,0x44,0x24,0x46,0x28,0x64,0x70,0x40,0x00,0x00,0x00//坛

} ;

uchar i=0;
uchar aa=0;

void delaym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0;j<125;j++)
  {}
}
void main()
{

  uint base=0;
  uchar tmp=0;                                //临时变量
   uint rows=sizeof(disp);
        uchar col=0;                                //列选线
    SCON=0x00;

  P1=0x1f;        //列
  E1=0;
/*
  RCK=0;
  SBUF=0x02;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RCK=1;
   */
  while(1)
  {

         for(base=0;base<rows;base=base+2)
                 {

                                for(i=0;i<128;i++)
                                  {

                     if(i<16)
                                         P2=0x00;
                                         else if(i<32)
                                         P2=0x01;
                                         else if(i<48)
                                         P2=0x02;
                                         else if(i<64)
                                         P2=0x03;
                                         else if(i<80)
                                         P2=0x04;
                                         else if(i<96)
                                         P2=0x05;
                                         else if(i<112)
                                         P2=0x06;
                                         else if(i<128)
                                         P2=0x07;

                                         P1=i;
                                         aa=2*i;

                                         RCK=0;
                                         SBUF=disp[base+aa];
                                         while(TI==0);
                                         TI=0;

                                         SBUF=disp[base+aa+1];
                                         while(TI==0);
                                         TI=0;
                                         RCK=1;

                                         delayms(3);

                                /*         RCK=0;
                                         SBUF=0x00;
                                         while(TI==0);
                                         TI=0;

                                         SBUF=0x00;
                                         while(TI==0);
                                         TI=0;
                                         RCK=1;         */

                                  }        //for(i=0;i<32;i++)

                 }//for(base=0;base<rows;base=base+2)

  } //end while(1)

}

网友(2010-06-28):
乱码肯定是程序处理问题,刷新率可以调节的。仔细看看程序吧,估计应该是程序运行到最后,取不到数据码了。加入清屏数组应该可以解决。我没有看程序。
我的相关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29997&bbs_page_no=1&bbs_id=1037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98136&bbs_page_no=1&bbs_id=1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