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逻辑分析仪MLA1620预览(照片已上传至71楼)

楼主(2010-05-12):
指标:
信号采样频率:200M(Max)(后续可能会改为400M,实际测试400M是完全可以支持的)
通道数:16
每路存储深度:16Mbit
输入阻抗:1MΩ
输入电压:-10~10V
接口:USB2.0高速
触发位置:0~16M,单步1K
触发方式:低电平触发、高电平触发、总线数据触发、上升沿触发、下降沿触发、上升沿+总线数据触发、下降沿+总线数据触发、插件触发(目前支持UART、SPI,后续会陆续加上其它编码的触发)
在线升级功能:有,固件可通过USB升级
触发电压阈值:-2V~7V可调

目前发现的缺点:
1、采样深度较大时,绘图时间比较长,表现为软件反应比较慢
2、触发电压虽然可调,但由于没有采用比较器(高速比较器非常非常贵),而是采用了类似固纬的逻辑分析仪的输入电路,输入电压如果接近设置电压时,可能会产生不定值(TTL、CMOS电平的定义决定这个问题)

下面先上软件截图,手头没有相机,实物照片稍后再上:

选择插件触发 (原文件名:1.jpg)

插件触发设置(串口) (原文件名:2.jpg)

选择触发电压设置 (原文件名:3.jpg)

触发电压设置 (原文件名:4.jpg)

版本号 (原文件名:5.jpg)

波形显示 (原文件名:6.jpg)

网友:
顶。。这次要搞一套用下

网友A:
2、触发电压虽然可调,但由于没有采用比较器(高速比较器非常非常贵),而是采用了类似固纬的逻辑分析仪的输入电路,输入电压如果接近设置电压时,可能会产生不定值(TTL、CMOS电平的定义决定这个问题)

---------------------------

请教: 固纬的输入方式是什么样的?

高速比较器这个也不是很贵吧,楼主说的是什么级别的比较器?

网友:
分析软件应该不是开源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2、触发电压虽然可调,但由于没有采用比较器(高速比较器非常非常贵),而是采用了类似固纬的逻辑分析仪的输入电路,输入电压如果接近设置电压时,可能会产生不定值(ttl、cmos电平的定义决定这个问题)
---------------------------
请教: 固纬的输入方式是什么样的?
高速比较器这个也不是很贵吧,楼主说的是什么级别的比较器?

100M级别的不贵,500M级别的就很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析软件应该不是开源的吧?

分析软件与100M的MLA1610软件通用

网友:
【6楼】 roasn 冰封的心
积分:997
派别:
来自:广州
回复 网友A:
2、触发电压虽然可调,但由于没有采用比较器(高速比较器非常非常贵),而是采用了类似固纬的逻辑分析仪的输入电路,输入电压如果接近设置电压时,可能会产生不定值(ttl、cmos电平的定义决定这个问题)
---------------------------
请教: 固纬的输入方式是什么样的?
高速比较器这个也不是很贵吧,楼主说的是什么级别的比较器?

100M级别的不贵,500M级别的就很贵

---------------
500M 的高速比较器应该很少见的,一般来说5NS左右的还好,2NS 以上级别的少见啊

网友:
硬件有什么改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6楼】 roasn 冰封的心
积分:997
派别:
来自:广州
回复 网友C:
2、触发电压虽然可调,但由于没有采用比较器(高速比较器非常非常贵),而是采用了类似固纬的逻辑分析仪的输入电路,输入电压如果接近设置电压时,可能会产生不定值(ttl、cmos电平的定义决定这个问题)
---------------------------
请教: 固纬的输入方式是什么样的?
高速比较器这个也不是很贵吧,楼主说的是什么级别的比较器?
100m级别的不贵,500m级别的就很贵
---------------
500m 的高速比较器应该很少见的,一般来说5ns左右的还好,2ns 以上级别的少见啊

有见过,不过非常贵,四通道的大概100元左右一个

网友:
roasn 冰封的心

啥时开始测试,等待好消息,入手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硬件有什么改动呢?

采用了更高级的FPGA,DDR作存储,输入接口也改变——呃,反正跟第一版比是全面升级了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入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什么时候可以入手

快了,我先整理一下资料,当然,也会继续增强软件的功能,特别是插件触发模块。
只是,上位机有个比较大的缺点,数据量很大时绘图很慢,操作起来不爽

网友:
哦,我编译过第一版本时尝试绘数据,是很慢

网友:
要是软件长得帅气一点就好了,跟UBee一样,哈哈哈,不过这个要求太苛刻了,除非有高手加入

网友:
以后就会啦,哈哈

网友:
美工过程...

网友:
这次一定入手一台。

网友:
关注,不知价格是多少?

网友:
ADCMP604 我当初寻觅的,觉得相当不错的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F:
adcmp604 我当初寻觅的,觉得相当不错的比较器

谢谢!有没有询过价?多少钱一片?

网友:
官方报价$2.18
没询过价,估计零售要20块1片

ADCMP604 配合 Spartan-3E 应该能跑到600MHz
就是占IO比较多

网友:
ADCMP604 这个和ZLG LA上的使用的IC差不多价格了

楼主:
官方报价我也看到了,20块一片可能买不到,而且官方报价$2.18是千片价格,百片价格是$2.78,加上关税之类乱七八糟的价格大概就很高了,而且不一定好买。
即使按照20块一片,也比较贵啊,20*16=320元。下次升级可以考虑使用这东东。

网友:
单通道的,最后找N通道的,否则布线比较多

楼主:
是啊,总体价格跟我找的四通道的差不多,都比较贵

网友:
美信和AD的值得考虑,另外高频下输入阻抗太高会有反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E:

ADCMP604 是 LVDS 输出,差分线控制阻抗比较容易的

网友:
不知roasn找的4通道的是个啥型号?

网友:
h2feo4 无机酸,高频下低阻抗比较好,对比了一个市场上的产品,几百M的都是200K阻抗的

网友:
1M这么高的阻抗,如果当前项目用上,估计应该会有很强的毛刺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知roasn找的4通道的是个啥型号?

美信的MAX9602

楼主:
回复 网友E:
h2feo4 无机酸,高频下低阻抗比较好,对比了一个市场上的产品,几百m的都是200k阻抗的

其实这个没有1M阻抗,大概是六七百k吧

网友:
关注,合适的时候入手一个

网友:
MAX9602 貌似是差分PECL输出,FPGA能吃得进去么

网友:
roasn 冰封的心
  我对比过ZLG和ZP的产品,还有一些其它品牌的,上了几百M的都是200K输入阻抗,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把ADCMP604拉出来做有源探头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嗯,高频下有源都好,呵呵

网友:
【45楼】 h2feo4 无机酸

积分:2456
派别:
来自:
把ADCMP604拉出来做有源探头应该是个不错的主意

------------

嗯,支持这个想法

网友:
ADCMP604做有源探头
数据线可以用USB线(正好是一对差分,一对电源)
逻辑分析上放16个USB插座

哈,好壮观的一幕

楼主:
回复 网友F:
max9602 貌似是差分pecl输出,fpga能吃得进去么

有些能支持,xilinx很多系列都支持LVPECL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F:
adcmp604做有源探头
数据线可以用usb线(正好是一对差分,一对电源)
逻辑分析上放16个usb插座
哈,好壮观的一幕

这个。。。太夸张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确实很夸张,但性能应该没得说,而且采购方便,DIY也容易

网友:
比较夸张,即使做上,市场上的USB口线真的用上了采集回来的方波就很有问题了。从成本考虑,屏蔽线比正品USB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E:

觉得USB线不好使,那就用SATA线
速度肯定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觉得usb线不好使,那就用sata线
速度肯定没问题

还是屏蔽线靠谱一些吧,这些线和座子太大了,不现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合适的屏蔽双绞线连接器么,如果做成有源探头,我们还需要几根辅助线,例如电源和参考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有合适的屏蔽双绞线连接器么,如果做成有源探头,我们还需要几根辅助线,例如电源和参考电压

有源探头不一定要一个一个独立从主机拉出来,可以从主机拉出一组线到探头,探头那边接个小板再分,这样探头那边直接焊接就行了,不需要连接器

网友:
汇流排就行了吧,一根信号一根地线相隔

网友:
能不能考虑直接插电脑内存条,这样存储深度提高了,实用性就会很强。

网友:
回复 网友H:

内存条需要太多的IO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能不能考虑直接插电脑内存条,这样存储深度提高了,实用性就会很强。

这样难度太大了,布线非常不好布,除非用很多层的板

网友:
我觉得上一个DDR内存条的话,FPGA用PQ208都不够了
FG320还差不多,要6层板

网友:
頂,看來要弄一台來玩玩!

网友:
成本提高很多哦

网友:
再说了,内存的存取时间能满足LA的要求吗,能满足的情况下RAM的成本下降了

网友:
ram是用的哪款?便宜吗

网友:
采样用的当然是越高速超好吧,SRAM SDRAM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合适的屏蔽双绞线连接器么,如果做成有源探头,我们还需要几根辅助线,例如电源和参考电压

考虑下网线水晶头。

网友:
期待第二版早日上市

楼主:
照片来了,借了个DC照了几张照片。最终版本可能还有一点改动,请期待。

网友:
来看图来了,原来是EP3C16
接口中好像一半都是GND

楼主:
回复 网友F:
来看图来了,原来是ep3c16

是的

网友:
我擦,换Altera了。R版还真是双修双专精啊,呵呵。

这版看上去不错,尤其是那一堆1117,看上去实在壮观。。

期待第三版上4层板。

网友:
开源不?有剩余PCB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擦,换altera了。r版还真是双修双专精啊,呵呵。
这版看上去不错,尤其是那一堆1117,看上去实在壮观。。
期待第三版上4层板。

呵呵,哪一家无所谓啊,那都是浮云。我还想用Lattice呢,只是太不好买了。
第三版很大可能上四层或以上,现在两层已经不好布线了,因为DDR需要等长。

楼主:
回复 网友J:
开源不?有剩余pcb不?

开,剩余PCB多着呢,只是手上的板都有些小问题——打板都打了我几千块钱了。

网友:
那个开关……貌似是切换供电的?
话说辅助电源好像没见到防反接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个开关……貌似是切换供电的?
话说辅助电源好像没见到防反接保护

不是切换供电,那是真的电源开关。
辅助电源目前不需要用,也没有接防反接保护——看到上面的32P排针接口吗?在我的构思中,当这个接口用上时,辅助电源才需要。

楼主:
这一版的升级余地非常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至于升级为什么,目前保密——其实是因为八字还没一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个排针的用途……
猜测中,难道是 for LCD?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仿佛看到了。。。
FG676的Virtex5 ,DDR3内存插槽,和32个通道。

回复 网友F:

我估计可能性大于90%

网友:
上一版的时候roasn就曾经说过虚拟示波器这个词
目前的接插件来看,貌似并没有向外输出电源的能力,从这里外加AD的可能性较小
所以那个32P插座,不是AD,就是Key/LCD
而且从硬件上来看,某种程度上兼容魏坤示波器也是很有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我仿佛看到了。。。
fg676的virtex5 ,ddr3内存插槽,和32个通道。

V5太贵啦,市场价起码七百多一片呢,如果用到V5,那就代表那个版本已经进入商业市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吧,修正一下。

我仿佛看到了Spartan6, DDR3内存插槽,32通道和数个高速差分输入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上一版的时候roasn就曾经说过虚拟示波器这个词
目前的接插件来看,貌似并没有向外输出电源的能力,从这里外加ad的可能性较小
所以那个32p插座,不是ad,就是key/lcd
而且从硬件上来看,某种程度上兼容魏坤示波器也是很有可能的

这个插座上有电源接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是说,那个34P插座上没看到电源
从照片上看
所有奇数Pin都是GND
除34Pin以外的偶数Pin都是输入
34Pin连了根很细的线,还串了个100R电阻,所以我猜这个也不是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是说,那个34p插座上没看到电源
从照片上看
所有奇数pin都是gnd
除34pin以外的偶数pin都是输入
34pin连了根很细的线,还串了个100r电阻,所以我猜这个也不是电源

你看错了。这个32pin的座子有10pin是电源或地。

网友:
和第一版区别不大嘛!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说的是那个34Pin的插座,那个已经焊接了的,信号输入的插座上没看到电源
32Pin那个不用说也知道有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说的是那个34pin的插座,那个已经焊接了的,信号输入的插座上没看到电源
32pin那个不用说也知道有电源

的确,那个34PIN插座是没有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和第一版区别不大嘛!

奔腾4与酷睿二看起来也差不多

网友:
用的FPGA和我使用的一样,支持冰封的心

网友:
这么那么多1117?5、3.3、1.8 ……

要架双层,有口有支架孔。

网友:
我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想法
这玩艺可以通过堆叠来扩展通道数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么那么多1117?5、3.3、1.8 ……
要架双层,有口有支架孔。

其实不需要那么多1117,我原来是怕电流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L:
要架双层,有口有支架孔。
回复 网友F:
我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想法
这玩艺可以通过堆叠来扩展通道数
哈哈,是的,可以架双层,也可以只要单层,不过不一定是扩展通道数,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网友(2011-08-02):
回复 网友G:
东西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只是这段时间非常非常忙,实在抽不出时间继续,让各位失望了。
估计要等忙完这段时间才能继续搞了
roasn 第二版逻辑分析仪怎么样了?都快一年时间,有什么好消息不

网友(2011-09-21):
不了了之?

网友(2011-11-09):
楼主的软件要是能支持的总线协议多一点就好,现在感觉很多协议自己去分析太麻烦了。

网友(2012-04-27):
没有消息了.....dddd.

网友:
激动的看了半天,居然。。。
用DDR代替高速SRAM确实很好,不知道楼主怎么弄好存储策略

网友:
什么时候开始 可以买得到啊,想搞一个玩玩

网友(2012-07-05):
增加 7816 的协议分析,应该不难吧。

网友(2012-08-28):
请教roason,200M的速度,每个通道可以采集的最大数字信号速度是多少? 超过多少速度,采集到的数据就会补准了?

网友:
出了没有?可以购买吗?

网友:
关注价格,第一版还没下手!

网友(2012-10-16):
没 动静了 ???  好东西啊!!

网友(2013-04-05):
搞好了吗?我这几天都在选逻辑分析仪呀

网友:
第一版逻辑分析仪上位机软件能用第二版的不,第一版的触发沿不能同时上升沿和下降沿有点遗憾

网友(2013-07-16):
引用 网友A:
2、触发电压虽然可调,但由于没有采用比较器(高速比较器非常非常贵),而是采用了类似固纬的逻辑分析仪的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824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