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erver2003启动不了,要复制数据文件

楼主(2010-05-12):
服务器win2003 已无法启动,现能通过控制台进入,如何把数据文件复制出来,谢谢 控制台进入无法访问非windows文件夹

或者有其它的办法

网友:
先chkdsk c: /r 一下,然后再启动,说不定有意外结果哦

1、如果数据不在系统分区的话可以重装系统或者修复安装现有系统。
2、光盘启动WinPE或者Linux LiveCD,进去拷数据
3、拆硬盘挂到其它正常的机器上。(如果是RAID阵列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谢谢楼上,修复失败,正重装中 CHKDSK /R每个盘都搞过了   是RAID  PE无法主启动  没有看到错误灯  IBM X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