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PIC16或PIC18的单片机,5V供电,如果输入3.3V,算不算高电平

楼主(2010-05-12):
我想问问PIC16或PIC18的单片机,5V供电,如果输入3.3V,算不算高电平

如题!!

网友:
数据手册有个输入的最小值的,可以看看,应该算高电平的

网友:
TTL的就是高电平,
Schmit的是低电平
CMOS的这个电平不太可靠,还是再高一点点,或者把VDD降低一点。

网友:
DATASHEET 里面好像有说,VDD的70%算高电平,VDD的15%算低电平,3.3V可以算高电平

网友:
符合ttl高电平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