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PCB转为G代码

楼主(2010-05-12):
如题,提供软件名或者给出链接,谢谢!

网友:
同问,这个有成熟的工具么?
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用截图的思路来做这个的

网友:
lz应该仔细翻翻帖子,好多帖子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也发过相关的帖子,介绍我做刀路的方法。当然,现在还是要等莫大的教程问世。但在此之前,这么多帖子不看,不应该啊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66871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chrysler&bbs_id=9999
链接给你,既然你来这里了,就要学会DIY,do it yourself!!

楼主:
谢谢 怪我没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