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ortex m0不带DMA?没有DMA不利于低功耗吧

楼主(2010-05-12):
感觉M0也阉割得太利害了吧,连DMA都省掉了。当然不是没有它不行,但很多场合有了DMA会更快更节能。我宁可贵一点都用STM32的value line

网友:
从ARM公司的观点看,M0只是内核;DMA是内核之外的外设,当然是总线主控外设。
是否集成DMA,取决于芯片设计商的设计思路和芯片定位。

另外,要低功耗的,可以观望EFM32,据说今年Q2批量,功耗控制比较出色。

楼主:
没有DMA总觉得有点鸡肋,都什么时候的产品了,还只跟老旧的51比核心能力。stm32的外设就做得好,使M3核有如锦上添花,如虎添翼,有道是鲜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啊。任你核心再强,自个在那埋头苦干,还不如把事情派给执行力强的下属。

网友:
【2楼】 calvinxxw

2楼都解释过了…… CM0只是处理器核,有没有DMA不要跟它扯上关系,不是它导致的没有DMA.

低功耗单片机,EFM32真是好啊好,就是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AVR32 L系列功耗如何,国内好像没卖的。。。

网友:
【4楼】 dr2001

再怎么着估计也到不了那个LEUART的功耗…… 如果到了肯定Atmel早就大叫了。

dr2001兄有没有把AT91系列的ARM,程序里开启片内振荡器,但是外部给XIN接有源晶振过?
我现在没有18.432MHz的晶振,没办法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都是无源的晶体,没试过你说的操作。

从手册描述上看,这样做可能有问题,因为手册上对Bypass相关操作的描述都是MUST,相当强硬。但是没有描述后果。
个人怀疑,这样干可能会把时钟的环路放大器烧了,晶体的激励功率,手册上说都是几十uW数量级,放大器可能比较敏感。

软件上倒是有解决方案,就是RC启动,先ByPass,没有时钟的话,然后再开晶体就好。

网友:
【6楼】 dr2001

恩。估计有源晶振灌入XIN的功率太大,确实有可能烧毁放大器啊……

网友:
新唐的M0基本上都支持DMA了,你说的是NXP的M0是不支持DMA的。而且NXP的ADC就如鸡肋,仅仅10BIT,8位的MCU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