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Builder 6 没办法静态编译,百度搜的对不上号~~

楼主(2010-05-12):
这是百度上搜到的

进入project的options菜单
将linker页面上的use dynamic RTL上的勾去掉
将pakages页面上的build with runtime packages前面的勾去掉

问题是我安装的C++ Builder 6 根本没有“pakages页面上的build with runtime packages前面的勾去掉”中的“build with runtime packages”项,中文版,英文板全装过了,都是一样的,哪位大大遇到过.....

是不是安装文件有问题??我下的是140M的~~

网友:
我得bcb6.0是2cd包装

楼主:
晕死~~在gougou上下载了好几个都没有资源,好不容易找了个可以下载的,到99.9就不动了。。。。我日啊

网友:
试试电驴下载,应该有ISO

另外这2各选项应该是有的,可能你没找对地方,我记得应该是在工程设置里面

楼主:
是在工程设置里面,

”将linker页面上的use dynamic RTL上的勾去掉“ 这个选项就有。

就是 project->options->pakages 页里没有 build with runtime packages 勾选项,刚才又下了一个,里面还是没有

网友:
没记错的话 build with runtime packages,好像实在系统设置的选项里面,不再工程设置里

现在还是感觉vc比较实惠点,bcb可能上手比较快,但是用了后还是觉得繁琐了点

楼主:
【5楼】 tkdr2001
积分:436
派别:
来自:

能否推荐一些VC的图形界面开发入门资料或教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