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编程器疑问

楼主(2010-05-12):
请问PIC有哪一款编程器可以通过指令来对IC编程,类试AVR的STK500、JTAGICE mkII,可以通过DOS的命令来编程。

楼主:
找到这个

                           PM3 COMMAND LINE HELP
Options              Description                              Default
----------------------------------------------------------------------------
#                    Communication Ports 1 thru 5 supported.  1
                     Com ports 1-4 indicates RS232, Com Port
                     5 indicates USB.
A                    VddApp                                   Device Specific
B<Operation><path>   Environment Operation                    None
                     Operation L: = Load Environment,
                                  All paths = full file
                                  path. All paths located
                                  on the PM3Card must be
                                  preceeded by a 'P' All
                                  Paths on the computer
                                  must be preceeded by a
                                  'C'
                     Operation S: = Save Environment,
                                  All paths = full environment
                                  path. All paths located
                                  on the PM3Card must be
                                  preceeded by a 'P' All
                                  Paths on the computer
                                  must be preceeded by a
                                  'C'
                     Operation D: = Delete Environment,
                                  All paths = full file
                                  path. All paths located
                                  on the PM3Card must be
                                  preceeded by a 'P' All
                                  Paths on the computer
                                  must be preceeded by a
                                  'C'
                     Operation C: = Copy Environment,
                                  path = full file path to
                                  the environment file of
                                  the environemnt to be copied,
                                  followed by the path to
                                  the destination directory.
                                  The two paths must be
                                  separated by an asterisk
                                  (*), and each path must
                                  be preceded by either 'C'
                                  if the path is on the
                                  computer or 'P' if the
                                  path is on the PM3.
                      Operation V: = View Environment,
                                  path = full file path to
                                  the environment file of
                                  the environemnt to be viewed.
                                  All paths located
                                  on the PM3Card must be
                                  preceeded by a 'P' All
                                  Paths on the computer
                                  must be preceeded by a
                                  'C'
C                    Blank Check Device                       Do not Blank Check
D<file>              OSSuite File Selection                   None
E                    Erase Flash Device                       Do Not Erase
F<file>              Hex File Selection                       None
G<Type><range/path>  Read functions                           None
                     Type F: = read into hex file,
                             path = full file path,
                             range is not used
                     Types P,E,I,C: = ouput read of Program,
                             EEPROM, ID and/or Configuration
                             Memory to the screen. P and E
                             must be followed by an address
                             range in the form of x-y where
                             x is the start address and y is
                             the end address both in hex,
                             path is not used
K                    Display Hex File Checksum                Do Not Display
L                    Low voltage programming                  Not Selected
M<memory region>     Program Device                           Do Not Program
                     memory regions:
                         P = Program memory
                         E = EEPROM
                         I = ID memory
                         C = Configuration memory
                         If no region is entered, the entire
                         device will be programmed.
N                    Vdd Min                                  Device Specific
P<part>              Part Selection. Example: 16f877          None
Q                    Quiet Mode, no screen output             Quiet mode off
R<on> <off>          Safe/Restricted Mode                     None
S<file>              SQTP File Selection                      None
T                    Vdd Nominal.                             Device Specific
V                    Vpp                                      Device Specific
W                    Externally power target                  Power from PM3
X                    Vdd Max                                  Device Specific
Y<memory region>     Verify Device                            Do Not Verify
                         P = Program memory
                         E = EEPROM
                         I = ID memory
                         C = Configuration memory
                         If no region is entered, the entire
                         device will be verified.
?                    Help Screen                              Not Shown

     Each option must be immediately preceeded by a switch, Which can
     be either a dash <-> or a slash </> and options must be separated
     by a single space.

     Example:   PM3CMD /1 /P16F877 /Fc:\mycode /M
                               or
                PM3CMD -1 -P16F877 -Fc:\mycode -M

     Any option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a question mark will envoke
     a mor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ow to use that option.

     Commands and their parameters are not case sensitive. Commands will
     be processed according to command order of precedence, not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ppear on the command line. To see a list of the command
     order of precedence type -?? on the command line.

     The program will return an exit code upon completion which will
     indicate either successful completion, or describe the reason for
     failure. To view the list of exit codes and their descriptions,
     type -?E on the command line.

     Version 02.20.00

     Copyright (C)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2005

网友:
mark,我也需要用命令行的来编程,容易实现自动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