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0-05-12):
ICD3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
如果大家使用过程有心得的,可以写出来,让我们少在工具上浪费时间...

网友:
http://www.pic591.com/articleshow.asp?id=171&class=news。贴一个。

网友(2014-07-11):
我的ICD3已经怀过2次了,真心不敢用了

网友(2015-03-26):
我的ICD3现在坏了 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楼主有解决办法吗?现在ICD3可以连接到电脑上 但是找不到目标芯片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这是干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这是干啥的

PIC单片机实体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C单片机实体仿真器

好吧,我农民了

网友:
ICD3用的累,联不上时就闹心。

网友:
真的要好好看 ICD3 有甚麼使用上要注意的問題?!

网友C(2016-03-01):
>我的ICD3现在坏了

Microchip provides free replacement, go to ticket center, generate a case number.
Then you can get a free replacemen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ICD3现在坏了

Microchip provides free replacement, go to ticket center, generate a case number. ...

可以换新的????

网友:
Sure.
You got free replacement, may not be a new one, but it must be a working one.

网友(2017-09-28):
看来还是PICKIT3耐用

网友D:
http://www.microchip.com/Develop ... spx?PartNO=DV164045
The MPLAB® ICD 4 In-Circuit Debugger/Programmer is Microchip’s fastest, cost-effective debugging and programming tool for PIC® Microcontrollers (MCUs) and dsPIC® Digital Signal Controllers (DSCs). This speed is provided by a 300 MHz, 32-bit MCU with 2MB of RAM and a high-speed FPGA to yield faster communications, downloads and debugging. It debugs and programs with the powerful, yet easy-to-us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of MPLAB X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DE). The MPLAB ICD 4 is connected to your PC using a high-speed USB 2.0 interface and is connected to the target with a debugging connector which is also compatible with the MPLAB ICD 3 or MPLAB REAL ICE™ In-Circuit Emulator systems. The MPLAB ICD 4 also works with JTAG interfaces.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microchip.com/Developmenttools/ProductDetails.aspx?PartNO=DV164045
The MPLAB® ICD 4 In-C ...

看上去虽好,仍用mplab8的底眼了,因为不支持.

网友E:
一直在PICKIT3,ICD3感觉确实不皮实又炒鸡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直在PICKIT3,ICD3感觉确实不皮实又炒鸡贵。

这几年公司攒了五六个坏的ICD3,前段时间一起打包寄给厂家维修了。
最近换PICKIT3用,挺好用的,但好像在烧录的时候不能保持内部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几年公司攒了五六个坏的ICD3,前段时间一起打包寄给厂家维修了。
最近换PICKIT3用,挺好用的,但好像在 ...

我用的MPLAB IPE来烧录,在memory选项卡里边,可以选择烧录的方式。把烧录EERPOM选项的勾选去掉,就可以了。

PICKIT3烧录功能还算很齐全的,目前唯一不足就是:烧录滚码的时候,只能从LSB>MSB,而不能LSB与MSB自由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