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下最新完成的PLC电路板

楼主(2010-05-12):
1.使用LPC1768作为CPU.
2.使用FM24CL16作为掉电数据保存.
3.做成主机及扩展模块形式,主机带8入8出,其中4路高速输入,4路高速输出.1路RS422编程接口,1路隔离CAN.
4.扩展模块可扩展至输入总和X0-X177(128点),输出总和Y0-Y177(128点).
5.因为现在的电路板是手工焊接的,所以有点难看.等做完实际上能应用的电路板后会发布所有原理图,现在就不发了.
6.为了支持高速指令,所以输出没有采用继电器。直接使用TD60283F输出,芯片说明书上说可驱动500MA.这应该可以满足一般的应用了.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电感成那样没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
那电感是我搞坏的,测了一下,电压还是正常的。这些板只是测试用的。不是实际上能用的板

网友:
只要是plc我都顶!

网友:
冒昧请教下几个技术问题:
1.支持几个扩展模块,主模块与扩展模块采用何种方式进行通讯的?
2.是否有采用编程软件?是采用XYY的那个三菱的思路吗?

网友:
只要是DIY  PLC强列顶!!!!!!!!!!!!!!!!1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支持15个扩展模块,每块模块8入8出.扩展模块有近程模块由HC165和HC595组成,由串行接口通信,可在1MS内扫描完所有扩展IO;以后会设计远程模块,通过CAN接口进行通信.
2.编程平台现在先使用三菱的"GX Developer"作为编程平台.所有内部元件及指令将兼容三菱的FX1N及FX2N.

网友:
LPC1768 好像不带外扩总线的,你的HC是用IO出来的?还是?
1ms那效率确实很高了。这个背板总线的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了。另外,如果你这种方式只能用于数字量了,对AD和DA该如何处理呢?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1.LPC1768 确实不带外扩总线,"你的HC是用IO出来的?"这个没搞明白你要问什么.
2.AD和DA将通过CAN总线通信及TO/FROM指令的方式处理,现在你看到的电路板中只有数字量的,没有AD及DA.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的高速输入的支持频率是多少K?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虽然我刚刚打算学习lpc

网友(2010-08-19):
现在问题是,PLC本体的扩展进程是8PIN的连接器,而近程扩展的I/O是16PIN的。
没看懂您的这个接法!

也就是说,近程的扩展输入和输出的165和595的控制都是从16PIN的进入的吗? 这样接线方便吗?不是2边一边一个8PIN的连接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外壳问题,没法做下两8PIN的接口,所以只能用16PIN的接口了。是不太方便,但没办法。
我用的这个外壳只有一边有口,所以兄弟最好是看清楚后再问问题.

网友:
也就是说您本体PLC和扩展I/O都是使用的统一壳体对吧!
我不清楚您使用的是同一个壳体!我以为还有扩展的壳体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回算是搞明白了,没法,不是自己开的壳,只能这么用了。也没这么多壳子给选的。所以用一样的了

网友(2011-02-12):
期待开源基本版

网友(2011-04-28):
呵呵,应该不会开源的……

如果质量稳定 价格合适,倒是可以考虑买几套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很早就开源的了,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整理和升级,所以代码有些乱.有点对不住论坛里兄弟们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08069&bbs_page_no=1&bbs_id=3041

网友:
楼主可以带头做些套件一人一块大家一起上啊 有空就把程序升级升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家一起把程序给整理整理吧。我研究了一些,尝试着整理了。不过有很多地方没看懂。呵呵!特别是通讯那部分。

网友:
外壳很感兴趣 求淘宝地址或者相关信息 多谢

网友:
我发现国内做PLC怎么都是低端的,没有做高性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什么样子是高性能?市场决定一切吧!

网友(2012-11-27):
都是牛人,我也有想做PLC开发的。但有心没有力!(资料好多地方没有明白)。支持!

网友:
楼主量产了啊,赞一个!

网友(2013-02-28):
正是我所需要的,怎么联系您呀?您能否提供一种即时交流的平台QQ MSN之类的,要是有电话就更好了

网友(2013-06-08):
有开源的链接吗   想找找PLC的电路

网友:
这个电源模块怎么样  我看到用的还蛮多的

网友:
PLC的模块与模块之间采用什么方式通信?

网友:
看起来很猛的哦,八错

网友(2014-06-04):
标记,PLC,LPC1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