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rs300 算法。

楼主(2010-05-12):
有谁知道,ADXRS300 RATE端面采集输出的电压如何换算成角度?
它们之间如何换算?谢谢了!

网友:
通过积分就可以获得角度,但是漂移太大。

网友:
积分的前提是你标定过了,否则仅供参考

这个的性能在那里摆着呢,积分角度不修正的话,不怎么样

mems的陀螺CRG20不修正积分还凑活,只能说是凑活,都不太适合长时间积分

动力调谐陀螺以上的陀螺仪积分还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