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有解决rs-232c接地干扰的经验

楼主(2010-05-12):
有一台PLC用RS232与PC连接,最近不能正常通讯了,先是发现线头虚焊,焊接了还是不正常
线缆有10m左右,由于怀疑线路故障,自己用闭路电视线做了一对通讯线,屏蔽的金属网接在5脚,用stm32开发板与pc通过这对线可以正常通讯
但是接上PLC就不行了,基本上无法通讯,PLC的comm灯通讯时闪烁,说明是误码太高,还烧坏一条USB转串口的线
后来被PLC一端的rs232引出线点了几次,觉得是PLC端接地问题
怎么样才能排除接地干扰搞好通信呢,5脚底线串电阻没用

楼主:
说明一下,中途有点经验和大家分享
开始排除故障时检查PC的串口时用的RXD TXD 短路的做法,结果收到自己发的内容
后来用开发板向串口发送数据就收不到了
开发板发给别的电脑正常
于是用usb转串口线代替,结果可以和开发板通讯了
所以以后大家不要用短接法来判断串口好坏了
用个东西发数据稳当些

网友:
屏蔽线接5脚?5脚是板上的地吧,这样接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接地是个问题
好像记得串口通讯标准有个允许两端底线电位差的范围

RXD----------------------------------
TXD----------------------------------
屏蔽---------------------------------

就是做的这样的直通线

网友:
光耦隔离

网友:
10米用多快点速度?9K6应该没问题的,要是高点,估计很难。

基本上是串口的极限距离了,最好设置成2K4或1K2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