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做的arm2440板,用JLINK+AXD调试SDRAM,在0x33f80994处飞了。

楼主(2010-05-12):
新做的arm2440板,用JLINK+AXD调试SDRAM,在0x33f80994地址执行后PC跳到0X00000010去了,加载的是init.bin和u-boot.bin,不知道是SDRAM空间坏掉还是什么原因?大伙帮忙分析下,谢谢大家!

跳转之前0x33f80994 (原文件名:无标题2.jpg)

跳转之后0x00000010 (原文件名:无标题3.jpg)

楼主:
寄存器内容
R0           0X48000004
R1           0XC000107A
R2           0X2201D110
地址0x33f80994处代码           str  r2,[r1],#4

网友:
发生abort了,ram坏掉了可能性到不大,是你0xc000107a地址无效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u-boot.bin的问题吧
我现在也在调u-boot,用JLINK+AXD调,楼主知道怎样在AXD下的C源码级别的调试么,因为现在全是汇编,调试不方便啊

网友:
uboot 好像高端是栈,可能把栈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u-boot.bin的问题吧
我现在也在调u-boot,用jlink+axd调,楼主知道怎样在axd下的c源码级别的调试么,因为现在全是汇编,调试不方便啊

加载elf文件即可。

地址飞了是哪种哦?Data Abort还是reset了?

楼主:
回复【5楼】:
感觉不是abort

网友:
唉,想源代码级调试为啥不用gdb.... 既然lz在Windows下,JLink还有gdbserver提供,连接gdb一点问题都没有,
干嘛非要用AXD来调试……

网友(2010-09-02):
自己做的板子遇到同样sdram跑飞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