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软中断有什么用?

楼主(2010-05-13):
执行软中断指令.
我现在还是不能理解它有什么使用价值,既然需要执行指令来达到软中断效果,那和CALL指令之类的有什么区别?还是说要从操作系统全局看不占用任务栈才能体现出它的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操作系统中的系统调用是用软中断实现的

网友:
栈的确是一个理由。还有一点就是有的CPU中断模式有额外权限,可以参考ARM的中断模式和用户模式的差别

楼主:
哦,这样说来,一般的裸机软中断就没什么特别优势了是不?

网友:
当设备需要做二次开发使用时,提供bios之类含系统调用功能的固件,而不想提供相关库文件时的一个选择。
比如像G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