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推荐个工控用的ARM9芯片

楼主(2010-05-13):
想用一个工控场合的ARM9芯片,环境可能比较糟糕,旁边有强电和放射源,貌似S3C2440搞不定,我在犹豫不知道用什么ARM9芯片好。支持LCD、触摸屏、网口,能跑LINUX或WIN CE。

另,为了降低开发周期和风险,核心板我想单独买,但看到伏龙的等核心板价格真的太高了。。。不知道各位都怎么弄的,想听听大家的建议

网友:
它应该能搞定,网络 LCD都有,工业级工作温度(-30~80度)

网友:
9260  32x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少的板子我感兴趣,你自己出的,批量多少钱?

网友:
那个图片不错。做的好。

网友:
推荐atmel的9263.

工业标准问题不大。我们用了一段时间了。

网友:
这个板,如果做成-30~80度,成本比较高,因为工业级的元件采购上成本太高,主要是量不大,拿不到好价格。

所以你如果要真真的好板,价格肯定都比较贵了,好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制造出来的。

楼主:
恩,工业级的元器件一是不好买,二是价格高。很多小厂用三星的做工控,也能凑活过去。

陇东大少,能给个你的板子详细介绍吗?我给你发邮件吧。

网友:
EP9315、ARM9、200MHz(工业级184MHz)
64MB或128MB(默认64MB)
32MB或64MB(默认32MB)
COM1:9线RS232电平(带静电防护)
COM2:3线RS232电平(带静电防护)或 TTL电平或做IrDA功能
COM3:3线RS232电平(带静电防护)
COM4:5线RS232电平(带静电防护)或TTL电平(选配)
COM5:5线RS232电平(带静电防护)或TTL电平(选配)
10/100Mbps以太网络(带静电防护)
2路 USB2.0标准的主控制器(12M)(带静电防护)
支持最大分辨率1024×768像素,提供18位数字RGB 输出,设计了双LCD接口,在其中一个接口上插上转换小板可接各种LCD
4线电阻式(带静电防护)
8*8矩阵键盘(带静电防护)
CF卡:标准IDE模式
IDE:标准笔记本硬盘接口(44PIN 2.00MM间隙)
GPIO:14个独立GPIO,可配制为输入或输出
外扩了一个总线接口,可扩展其他功能模块
指示灯及复位:包括复位功能、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及网络指示灯
看门狗控制器:外扩独立看门狗控制器
独立实时高精度时钟模块,设有备用电池(220mAH)
指示灯:内带CPU状态指示灯、电源指示灯
在板带一个蜂鸣器
LCD背光接口,提供背光电源和背光可控功能
拨码开关:提供启动模式可选和LCD显示方向可调功能
12V(+/-5℅)@200mA输入,提供电源过压保护功能,功耗0.24W
工作温度:0~70或-30~80℃
相对湿度:5%~95%(非凝结)
尺   寸:96MM×90MM(3775Mils×3550Mils)
操作系统:Linux 2.6或Wince5.0

网友:
at91sam9263

楼主:
中午和陇东大少聊了不少,在这里谢谢大少。

看来AT91是个很好的选择,价格合适也是工业级用的。就是自己要加触摸屏驱动IC,还要找个好的核心板厂商。。。

网友:
你要9263还是9200?

如果老的9200,我这里还有库存。

9263,得自己用了。

ps:我们的9200目前用的也还行。湿度很高的地区。

网友:
www.newmsg.com
专业ARM专业选择

网友:
www.newmsg.com
专业品质 专业选择

网友:
AT9260 LQFP的容易采购吗?

最近也用的计划,搭个车了解下.

网友:
AT91sam9260、9261、9263都 行

网友(2011-03-08):
选择嵌入式ARM嵌入式模块厂商,我推荐我们,盈安信!@

网友:
品质从选料开始!

网友:
专业还是得老外的产品!

网友:
"放射源"呵呵,该不会是核电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