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的7段显示数字怎么在PROTEUS怎么去选择他>>>&gt

楼主(2010-05-13):
我怎么也没找到     网络表怎么在PROTUES倒出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PROTEUS中的7段显示数字怎么在PROTEUS怎么去选择他>>>>>>>>>....急
我怎么也没找到     网络表怎么在protues倒出来啊

楼主的话,实在让人看不懂啊!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
呵呵   不好意思   我要说的是怎么才能在元件库中寻找到他

网友:
在pick devices中搜7seg吧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下长江大学的教程 里面把库说的很清楚的 点p后输7seg就搜到了 里面共阴 共阳看不懂英文 先拿个电源点亮下 别没亮又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