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学习,请教用什么样的主轴可以钻孔和攻丝,

楼主(2010-05-13):
我想做台雕刻机,用来加工些零件,雕刻机的工作是切割,钻孔和攻丝,加工对象是钢板,但钻孔和攻丝需要很低的转速,而一般的主轴电机速度都在万以上,问了好多人都说不可以用,这就跑来问了,还有个问题,如果有了可以钻孔和攻丝的主轴,那控制部份是在哪里完成的,维宏卡里吗,唉什么都不懂,还是请教坛里朋友吧!

网友:
用钻铣床吧,有条件就上数控铣。雕刻机绝对没有那么大的劲,另外转速也太高,不适合加工你所要求的。

网友:
要用伺服主轴才能刚性攻丝,变频主轴没戏。
雕刻机想攻丝肯定不行,钻孔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用伺服主轴才能刚性攻丝,变频主轴没戏。
雕刻机想攻丝肯定不行,钻孔就可以
问一下伺服主轴的转速范围是多少?

网友:
0-伺服电机最高转速之间
通常最高转速有1500转/分,3000转/分, 5000转/分

                        伺服电机控制脉冲频率*60秒
攻丝或钻孔转速  =  ------------------------------------- * 1/传动变速比
                    伺服电机码盘转一周时A相产生的脉冲数

网友:
比如

     安川SGMAH-01AAA41  3000RPM

     安川SGMAH-02AAA41  3000RPM

     安川SGMAH-04AAA41  3000RPM

     安川SGMAH-08AAA41  3000RPM

     九阴真经牌伺服电机上册型 1500rpm

     九阴真经牌伺服电机下册型 5000rpm

     降龙十八掌亢龙有悔型 5000rpm

     九阳真经牌伺服电机上册型 3000rpm

     九阳真经牌伺服电机下册型 5000rpm

     打狗棒型 10001rpm

     乾坤大挪移牌所有型号均为  10000rpm

     干申大那多杂牌山寨型      1000rpm

     素女心经  3000rpm

==〉  君子不要往下看 公子往下看

     以下为服侍电机 日本人叫服务点鸡(安全因数低不建议使用)

     内地玉女心经69型 96rpm

     台湾产FANGZHOGNSHU 66型 99rpm

     港产圆博86型 82rpm

     日产挤奈龙爪手33型 33rpm
更多款式请自行到花街13号选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要用伺服主轴才能刚性攻丝,变频主轴没戏。
雕刻机想攻丝肯定不行,钻孔就可以
问一下伺服主轴的转速范围是多少?

别听楼上的瞎掰,伺服主轴转速比伺服电机高得多,一般8000~12000转,高速加工中心的可达到10W转。。。那是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