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示波器的量程切换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0-05-13):
魏老师,CH1从200mv和500mv切换是可以听见继电器动作的声音,但实际测量内部弹片并没有接通。测量线圈发现电压为3.09v,可能是驱动电压不够,将9014换成8050,电压上升到3.28,故障依旧,狠狠心将继电器拆下,使用稳压电源供电,直到3.45v继电器触点才完全导通。其他网友可碰到这个状况?可能是我运气不好。查看继电器手册,启动电压为至少3。75v,所以不是继电器的问题,在设计上不够严谨,是否?
另外,L3是用来滤波的,但是也带来了压降,加了L3电压变为3.16v,驱动不了继电器,所以我将其拆了,用导线短路后使用。

示波器到现在还没有用起来,问题多多,原先第一版都有原理介绍和调试过程,能不能也出一个简单的,也好给大家参考。因为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测到的直流电压值和实际完全不是一回事,并且显示不出电压,波形都是在变的。而且即便有波形和网格读出的也不一样。0v的基线和小箭头也对不齐,在箭头下面。。。。

网友:
因为当时买的那些继电器在3.3V下可以吸合,但是也发现有不吸合的,所以在重新做板子时做了继电器的电源选择,既可以选择3.3V或5V,那就将连接3.3V的线割断将电源接在ASM1117-5.0的输出端就可以解决问题,真的很抱歉。

网友:
回复 楼主:
魏老师,ch1从200mv和500mv切换是可以听见继电器动作的声音,但实际测量内部弹片并没有接通。测量线圈发现电压为3.09v,可能是驱动电压不够,将9014换成8050,电压上升到3.28,故障依旧,狠狠心将继电器拆下,使用稳压电源供电,直到3.45v继电器触点才完全导通。其他网友可碰到这个状况?可能是我运气不好。查看继电器手册,启动电压为至少3。75v,所以不是继电器的问题,在设计上不够严谨,是否?
另外,l3是用来滤波的,但是也带来了压降,加了l3电压变为3.16v,驱动不了继电器,所以我将其拆了,用导线短路后使用。
示波器到现在还没有用起来,问题多多,原先第一版都有原理介绍和调试过程,能不能也出一个简单的,也好给大家参考。因为在调试过程中发现测到的直流电压值和实际完全不是一回事,并且显示不出电压,波形都是在变的。而且即便有波形和网格读出的也不一样。0v的基线和小箭头也对不齐,......

还有哪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親愛的kunnsd
我解決不了問題的傑出翻譯 armok他錢的示波器。也許你有機會得到錢從我的速匯金,並給他們 armok,他會送我一示波器。我真的需要你的幫助

楼主:
经过跳线将3.3变成5v后,继电器终于可靠动作了,波形也都出来了。可是测量直流为何没有电压显示,只能看到波形变化。请魏老师教我调试的方法。另外,TL084的7脚为0.76v,14脚为0.83v,是否都要调节到1v的电压?如何调整?
交流测量系统方波,p-p值也是不准的。总之,我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去校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