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3和Cortex-M0的区别

楼主(2010-05-13):
他们的名字这么像,他们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请大侠们指点赐教  谢谢

网友(2010-09-06):
Cortex M3 和M0都是面向MCU的低功耗低成本处理器。但是M0比M3更小,当然性能稍低。拿经典的ARM7做比较, M0和ARM7是同等性能,但是规模不到ARM7一半; M3是同ARM7差不多的规模,但是性能和效率高30%左右。

网友(2010-12-25):
回答得一点不专业

网友A:

主要区别
性能:
Cortex-M0 基于32 位架构,利用一个
通过MULS 指令直接与内核相连的32×32 位硬件乘
法器,恩智浦M0 指令模式可以在单个周期中对两个
32 位字进行乘运算.
最高频率50MHZ-

Cortex-M3处理器的核心是基于哈佛架构的3级流水线内核,
该内核集成了分支预测,单周期乘法,
硬件除法等众多功能强大的特性
最高频率已经达到100MHZ+

网友:
楼上也太草率了,一个是V6指令一个是V7指令。M0的功能不如M3强大齐全,没有位寻址

网友:
ARM架构自v6开始分为A/R/M三个系列。CM0/CM3都是属于M系列的。CortexM0是基于v6架构;CortexM3是v7架构。

因此,大部分功能二者是类似的,比如NVIC这些;
架构升级带来的附加功能,比如指令集,FPU,乘除法,等等等,是不一样的。

同时,CM0/CM3都是可配置内核,具体到芯片级的区别,依赖于具体芯片中Core的配置,需要核对具体芯片手册才可知。

有兴趣ARM公司的CM0/CM3的TRM可用于对比。

网友B:
回复 网友A:
cortex-m3和cortex-m0的区别
主要区别
性能:
cortex-m0 基于32 位架构,利用一个
通过muls 指令直接与内核相连的32×32 位硬件乘
法器,恩智浦m0 指令模式可以在单个周期中对两个
32 位字进行乘运算.
最高频率50mhz-
cortex-m3处理器的核心是基于哈佛架构的3级流水线内核,
该内核集成了分支预测,单周期乘法,
硬件除法等众多功能强大的特性
最高频率已经达到100mhz+

稍微更正下,M0内核最高频率可以在150Mhz+的,NXP的LPC4000系列中M0内核就是要跑到150Mhz了

网友:
M0主要基于16bit的Thumb指令,这种指令集不能完成系统级功能(ARM7TDMI中Thumb状态下有时候还必须切换到ARM状态下处理),所以就把Thumb指令集中的一小部分指令拿过来加上就凑成了M0.当然M0也集成了M3中关于内核级的一些功能比如NVIC、SysTick等。

网友:
顶一下四楼的

网友:
8楼我说错了,是把thumb2中一小部分指令拼了过来。

网友:
都是32喂鸡,又啥好驱动的.

网友:
区别,打错了.

网友(2011-11-06):
现在正在使用cortex-m3感觉还良好 @...

网友(2012-04-20):
哥只想说:神马M0和M3都是工具而已~~~~

网友(2012-07-14):
顶楼上,用好了都行,呵呵。设计综合考虑,成本,功能,自己对芯片的熟悉程度等。。。

网友(2012-12-01):
引用 网友B:

NXP的LPC4000系列是M4内核的,LPC4300系列是M0/M4双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稍微更正一下,NXP4300系列,M0内核能跑到204HMz

网友C(2013-11-09):
引用 网友A:
Cortex-M3和Cortex-M0的区别

主要区别

还以为你有啥专业回答,结果说了堆sb话,笑死人

网友:
指令,M0是M3的子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你有啥专业回答,结果说了堆sb话,笑死人

那是主要区别,你如果牛X你可以回答呀  别装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主要区别,你如果牛X你可以回答呀  别装老。

主要区别是一个是另一个的真子集
m0乘法器只是可选件 m3也没有分支预测,m4才有的
冯诺伊曼结构还是哈佛结构实际也是看你怎么实现的总线

你觉得你到底说着什么地方抄来的话?

网友:
   上传英文的。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1&uk=193337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