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单片机多通道电压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0-05-13):
用AVR单片机采集单通道电压已经司空见惯了,近日正在用MEGA48做一个实验,当采集一路电压的时候是正常的,可是当切换通道后,显示的电压就不准确了
     至今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设置的不对,希望高手能做一提示或指导,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请参考这个帖子里面的文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39709&bbs_page_no=1&bbs_id=3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