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298N+步进电机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0-05-13):
从DATASHEET里面看,或从网上的资料,或者看这个电路好像都没啥问题来着。。。
问题一:  在单片机的地和L298的地之间 好像有问题  两个地接一起和不接一起 对其他点的电压也有影响 ( 把IO口的4.5V 直接拉到3.5~3.8不等。。。。)
从之前的帖子里看   说在两个地间加个 抗干扰的电路,小弟基础不大好,不懂这个干扰电路该怎么加,望指明一下,谢谢

问题二:
上图是直流电机,我要驱动12V 0.38的步进电机
给IN1~3加高电平  ENA ENB 也为高的时候, OUT1~4怎么全都是 3.0V~3.1V的样子? (此时 IO为3.5~3.6v   我尝试了把IO拉到5V时,out端口也是4点几付了,很纳闷。。。。)  感觉很奇怪,望指点一下(Vss=5v  Vs=12v)
直流电机驱动的时候 IN1 为高 IN2为低 然后给ENA PWM然后对应的 OUT1 OUT2 就可以输出对应Vs电压的PWM,所以觉得应该是给IN1 5v的时候  OUT1 自然就12V 了,是不是理解的不对?
  用PROTEUSE仿了一下,和我上面的理解不一样,但也会有些OUT端口是12V,我的电路里面怎么全都是3点几付?

网友:
L298内部是H桥结构,LZ是不是把H桥短路了。

楼主:
H桥短路??
没有吧?  我接的和上面图片一样,只不过MOTOR A 和MOTOR B  换成了 步进电机的两线圈。。。

楼主:
汗。。。。
L2981脚和 15脚搞反了。。。都两年了还犯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