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看看如何在硬件上(足够便宜)把这张图中的绿色的频率消除掉,使的它变成一个只有

楼主(2010-05-13):
大家看看,这个信号是符合ISO-15693 13.56Mhz RFID 上数据卡的信号的数据输出,采用的是Manchester编码,频率大概在400多KHz,判Manchester码的时候需要恢复始终,由于时间非常短,不能进中断处理,所以不能采用时间采样的方式,只好用上升和下降沿判断,但是用这种判断方式,受到载波干扰,载波频率为400kHz左右,软件上实在没有办法,大家看看能否用便宜的电路把这个载波去掉?用CPLD, DSP的不在考虑范围内。谢谢!

Manchester code (原文件名:print_00.png)

网友:
加一个电容?

网友:
简单RC,参数合适就行

楼主:
<in>---R---->.--->. <out>
         C
         _

>.为反向器, R为1K, C=4.7uF?

网友:
检波电路 参考AM检波电路

楼主:
和我想的一样啊!用AM检波电路

网友:
先滤汲后整形

网友:
包络检波

网友:
参考74xx123

网友:
要滤波比较好比较麻烦,反正我的模拟电路学的太差。
如2楼所说RC应该可以搞定。4.7uf明显太大。估计几百PF差不多。

网友:
楼上的利害。这是数字信号啊,直接用74123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利害。这是数字信号啊,直接用74123最好了。。

楼主要便宜

网友:
用可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可以获得很好的包络方波。
    另,每组脉冲群的第一个脉冲较宽。如果不是必须的,且能在原有电路中使其变窄,则更好;如不允许或不能变窄,则会影响后续检波的时间精度。精度要求不高,也就罢了。若要求高,则须在可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部分设法解决。

楼主:
看看还是74XX123应该是一个好方案啊。

楼主:
查了一下74HC123的资料,发现它的最小上升沿的时间tw要25us,我的一个最短波形大概在18us,有没有这种高速的单稳触发器?

网友:
双可重触发单稳态触发器:
MC14538  —— Pulse Width Range = 10 μs to 10 s ——最小脉宽太宽,不可用。
DM96LS02 —— 35 ns to ∞ output pulse width range ——最小脉宽很小,可用。
还可以找其它最小脉宽稍大些又能满足要求的,价格会便宜些。

网友:
MARK 可重复触发单稳

网友:
检波的方法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检波的方法才对啊.

太教条了,是不是?

网友:
楼主可否告知示波器的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可否告知示波器的型号?

MSO6104A, Agil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