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最牛读卡器制作全过程,搭棚读卡器。

楼主(2010-05-13):
1. SD卡解码IC采用GL827L,多合一读卡器解码IC。TSSOP28,性能稳定。

2. 搭棚焊接完成全图

3. 工作ing

4.插入电脑ing

5. 细节特写

6.再做个PCB LAYOUT,需要空板,IC ,及PCB成品板旺旺我。

网友:
卖钱的?还是开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好玩,这个没什么好卖钱的,现在一个读卡器在几米.DIY是种乐趣

网友:
能开源吗?谢谢!

网友:
速度如何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
我需要这个SD卡的封装,可否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99SE的合用吗

网友:
ssk的读卡器就是这个芯片,电路很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芯片稳定不易坏,电路简单,兼容性高。

网友:
这个芯片程序是固化的,开什么源!

网友:
GL827L多少钱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用开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二三块钱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F:

程序固化的不用开源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才没银啊

网友:
我的读卡器也是这款芯片

网友:
没有价值,买一个读卡器也就10元内。

网友:
你们找到了这个芯片的资料了没有?这个芯片好买到吗?谢谢

网友:
有GL827L资料没有?比如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H:

楼主:
回复 网友F:

芯片我这是有不过不多,都是平时DIY的

网友:
强大 很欣喜看到了楼主这样接谐振电容

网友:
很有创意,有意思~~~

网友(2010-07-03):
汗。就搭棚焊而已,怎么叫最牛了。而且就几根线。忒简单

网友:
现在硬件越来越简单,的确不值钱了,玩玩还是可以。

网友:
板子做的太大很贵吧 做成品要多少钱

网友:
板子做小点改成多功能不是更好

网友:
顶,以后可以自己做读卡器啦!

网友:
读卡器 标记!

网友:
哈哈~~SSK的读卡器

网友:
原来是读卡器

网友:
请教
,本来打算用STM32的USB+SDIO挂TF卡,实现类似读卡器的功能,但...速度和挑卡的问题实在麻烦,想用这个IC做专门的读卡器了,但...如何和STM32共享SDIO总线???
难道用继电器?/模拟开关?还是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您的旺旺是多少呢?

网友(2010-10-30):
没想到这样的一点制作,引来这么多感叹。DIY的,哪个不是这样作呀!
从图上可以看出,楼主的手工,其实很一般的,引脚上的大锡点,可以看出;
而且这是在把引脚上下错开后焊出来的;
PCB水平也不是到位,这样的电路要20分钟,元件库也没处理过的,左边的两个固定孔,估计就是一个错误:原本是想开了中间的小孔,让铺铜远离此孔,但给做板的把小孔给钻大了。晶振的连线,包括晶振下的铺铜,我更是不敢恭维了。
做系统PCB的,又有哪个把这些外围器件这样乱摆,器件不是摆整齐就好用的;再细一些看,827的焊盘应该是短了一些。。。。。。
我只是送上一杯冷水,让大家醒一醒,别无打击楼主之意。象楼主这样的精神,我还是很赞赏D

网友:
求一块样板~~~

网友(2010-12-01):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1572PA3DLI.JPG(文件大小:1.11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1000475.JPG)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01573NUHOIM.JPG(文件大小:1.2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P1000478.JPG)
  楼主这种五合一的读卡器用哪种芯片 可以花个板子共享一下吗 这种支持TF SD 迷你sd 索爱M2 索爱记忆棒

网友:
读卡器读出的数能不能送给单片机用呢?

网友:
请楼主卖给我两套,或上传你的原理图,我也DIY自己用,谢谢

网友:
我认为挺好 我们在学人间的同时也不能把硬件给忘了 做些有意义的小制作品是很好的  我感觉我应该向楼主学习 我就烦了这个错误 在发现自己的错误之后也好好改改

网友(2011-01-11):
顶起,非常牛的制作手艺!

网友:
原理图谁能提供一个啊?

网友(2012-01-12):
这个芯片在使用TF卡时
要注意 cd wp 处理

网友:
自己能用自己制作的读卡器下载或上传文件比花钱买的感觉一定好几十倍!

网友:
DIY是种乐趣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