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2TB西部数据绿盘 Caviar Green 2TB SATA2 32M(WD20EADS) 或者 64MB(WD20EARS)

楼主(2010-05-13):
准备买2TB西部数据绿盘 Caviar Green 2TB SATA2 32M(WD20EADS) 或者 64MB(WD20EARS),网上一查,好象很容易坏,有点怕怕的,500G单碟出来也挺长时间了,技术还不成熟吗?有用过或者懂得这方面的请提下建议!我原来硬盘空间严重不够用。整天折腾来折腾去找资料,浪费时间。

附下面二个硬盘的参数。

西部数据 2TB 64MB绿盘  基本参数
型号 2TB SATAII 64MB(WD20EARS)/绿盘
容量  2000G
接口标准  S-ATA II
盘体尺寸  3.5寸
性能参数
转速  7200rpm
缓存容量  64M
传输标准  Serial ATA 300
其它参数
硬盘的噪音情况,空闲情况下,噪音为24dB,寻道状态噪音为33dB,同时它的功耗也较低,读写时候,硬盘功耗为5.4W,待机状态只有0.4W

西部数据Caviar Green 2TB SATA2 32M(WD20EADS)
基本参数
容量  2000G
接口标准  S-ATA II
盘体尺寸  3.5寸
性能参数
转速  5400-7200rpm
缓存容量  32M
平均寻道时间 8.9ms
单碟容量  500G
NCQ  支持NCQ
其它参数
其它性能  西数绿盘

网友:
西数单碟500G的可靠性比希捷的7200.12好

网友:
要EADS。EARS各种莫名其妙问题。且32M的EADS实际性能要略微高一些。

楼主:
黑盘 高性能 大缓存 速度快 适合:企业,吞吐量大的服务器使用

蓝盘 家用型 高性价比 整体比较平衡 使用寿命最长 适合:存放数据和一般使用

绿盘 环保型 静音 发热低 省电 性能一般 转速在5400-7200间自动调整 适合高清爱好者

楼主:
企业型硬盘据说很好,但是价格高了不少。

网友:
我前些天也问了类似问题,闲杂已经拍了一个320G的移动硬盘,

本来想买500G的,后来发现移动硬盘这东西是比较容易坏的,我周围同学很多用不到2年就坏,坏一次嘛虽然有保修,但是资料就完蛋了,最终还是决定弄个320G的用用先,建议珍贵资料要刻盘

楼主:
移动硬盘技术上可能没有一般的硬盘成熟。从同容量的移动硬盘要晚推出可以看出。
资料的东西,丢了可就麻烦了,虽然是个人收藏的一些开发资料和电影啊什么。

网友:
64M的不推荐,还不成熟的新技术

楼主:
看来还得等等,2TB的普通硬盘距离技术成熟还有一般距离。

网友:
EARS ,原因是他的4K簇技术导致在XP下问题多多,换成V或7就好了
同样有问题的还有日立的7K1000.C

三棒和希姐目前我没遭遇.....

网友:
我就买了一个WD 1T 64M的绿盘...现在后悔死了.
此类型的绿盘.只能用来当仓库,不能用来装系统.

我直接用1T的硬盘装系统,进系统后会一卡一卡的(声明,之前用32M的1T黑盘装没这个问题,只针对绿盘),用HDTune测试读取速度,最少时只有11M,最多的时候为130M.网上查说这款绿盘是有这个问题,不能用来装系统.只能作从盘用.
我换个80G的硬盘装系统,把这个硬盘挂从盘后,读取速度最少90M,最多130M.一点问题也没有.....
现在我机器上就挂了两个硬盘,一个80G的.用来装系统.还有一些常用软件.再就是这个1T的...

另外,用HDTune检测不到这个硬盘的缓存大小,检测结果是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