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问题请教,色温传感器是什么原理?G00gle 不能搜索 色_温,哈哈。

楼主(2010-05-14):
如何可以让色温(比如2500K~9000K),这样一个范围的变化数字化?

色温仪太贵了,动不动就5~6K RMB啊,有没有便宜的方案...

哪位朋友可以提供购买这种传感器的渠道,先谢谢了!

网友: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lor_temperature

... "Photographers sometimes use color temperature meters. Color temperature meters are usually designed
to read only two regions along the visible spectrum (red and blue); more expensive ones read three regions
(red, green, and blue). However, they are ineffective with sources such as fluorescent or discharge lamps,
whose light varies in color and may be harder to correct for. Because it is often greenish, a magenta
filter may correct it. More sophisticated colorimetry tools can be used where such meters are lacking.".....

网友:
翻_墙才是王道

网友:
墙外Google出来的
http://forum.xitek.com/showthread.php?threadid=686186&pagenumber=2

网友(2013-12-25):
兄弟找着合适的方案没有?我也想找这方面的仪器或制作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