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1个写C语言很方便的软件,带自动提示(智能感知)带浮动提示

楼主(2010-05-14):
嗯嗯,我可能火星了,原来是搞.net的,现在玩玩C,发现这东东也胜任啊,只是不能编译,只能当代码编辑器用,写好以后把文件添加到ICC里面去编译,要先把ICC的include目录包含进去,就可以自动提示了.很方便

网友:
楼主真的火星了,广州致远电子有个tkstudio,支持avr-gcc,keil-c51,sdcc51,MDK,ads,iar-gcc,iar-arm
安装好相应工具就可以使用

楼主:
自动大小写转换,鼠标放上面,自动提示变量

网友:
你确实火星了,呵呵。我至今认为,程序员的最好的编辑器还是VS。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怎么用

楼主:
回楼上,这就是盖茨同志出的那个玩意,Visual Studio 2008

网友:
用这个软件加上VA很舒服,就是加整个工程文件比较麻烦

网友:
我比较喜欢用Source Insight,但是对中文支持不好,使用时要小心

网友:
现在小工程用codeblock,速度快。大一点的工程用Eclipes,智能提示和代码分析很强大,对代码里的宏的分析也很好,主要不满是智能提示识别已输入字符不能设为区分大小写,当然运行它机子要好点才行。用VS+VA一方面有版权问题,另一方面安装太麻烦,而且觉得装这么大一个东西只用代码编辑功能太浪费了。

网友:
codeblock不错的
eclipes做C代码就是个鸡肋

网友:
以前用VS,连编辑二进制文件都用;
现在用Emacs,最喜欢的就是双手不用离开键盘的主键盘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真的火星了,广州致远电子有个tkstudio,支持avr-gcc,keil-c51,sdcc51,mdk,ads,iar-gcc,iar-arm
安装好相应工具就可以使用

我用过,他的智能感知和补全很差,只能说是和keil比一个有一个无。

不过楼主用VS真是上了牛刀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小工程用codeblock,速度快。大一点的工程用eclipes,智能提示和代码分析很强大,对代码里的宏的分析也很好,主要不满是智能提示识别已输入字符不能设为区分大小写,当然运行它机子要好点才行。用vs+va一方面有版权问题,另一方面安装太麻烦,而且觉得装这么大一个东西只用代码编辑功能太浪费了。

VS你可以用express版,没问题的,VA就没办法了。

网友:
呵呵,真是用上牛刀了,不过这个确实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现在小工程用codeblock,速度快。大一点的工程用eclipes,智能提示和代码分析很强大,对代码里的宏的分析也很好,主要不满是智能提示识别已输入字符不能设为区分大小写,当然运行它机子要好点才行。用vs+va一方面有版权问题,另一方面安装太麻烦,而且觉得装这么大一个东西只用代码编辑功能太浪费了。
vs你可以用express版,没问题的,va就没办法了。

没有VA的话,我觉得VS的连codeblocks都比不上,更不用说eclipes了。虽然eclipse是做JAVA出身,但最新版本的CDT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其代码分析,它会自动把宏定义的无效代码折叠起来,看那些用了很多宏来控制源码的代码特别爽。

网友:
发现一个特点  自己用习惯的人都会说其他的不好用  呵呵  包括我

网友:
楼主google “Visual Studio”+gcc+arm
早有人动脑筋了 :)

网友(2010-06-15):
回复 楼主:

keil的字体设置成consolas(字库中没有的话要下载一个)就比较好看了,不会出现光标位置不对的情况,中文也能正常显示。
唯一不爽的是keil发展了这么多年,连个代码智能感知都做不出来,编辑比较大的代码时就不爽了。不过大家想用智能感知的话,现在有个比较好的选择:广州致远电子有个tkstudio,我用过以后就不想用别的了,特别是arm编程时。若是做嵌入式编程,比us强大易用多了。唯一不爽的是tkstudio要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嵌入式ide缺陷还很多,主要是编译器部分不行;我目前把他当做超级编辑器用,希望以后的版本更完善些

网友:
C语言很方便的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前用vs,连编辑二进制文件都用;
现在用emacs,最喜欢的就是双手不用离开键盘的主键盘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
膜拜Emacs用户

网友:
大家可以尝试用一下codelite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前用vs,连编辑二进制文件都
用;

现在用emacs,最喜欢的就是
双手不用离开键盘的主键盘区就可
以完成所有的操作。
--------------------------------------------------
---我用VIM优点同-----------------

网友:
都没试过

网友(2012-08-09):
我是回帖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