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中断发生时,为什么中断模式要切换到SYS模式,这几天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楼主(2010-05-14):
为什么采用中断嵌套方式时要使用SYS模式?
这应该SP和LR有关:

LR的作用:1保存函数返回地址。

      在调用子程序时,用反汇编工具可以看到:编译器编译后,每个子程序的最开始部分

     都是一个压栈操作,必须要保存LR寄存器,来记录子程序运行后的返回地址

             子程序调用示例:

      main

              ....

              ldr r0,=SubRoutine ;读取子程序地址

              mov lr,pc          ;保存当前pc到lr中

              bx r0              ;跳转到子程序

   SubRoutine

              stmfd sp!,{r4-r12,lr} ;首先要保护lr,将其压栈

              ;body of routine

               ......

              ldmfd sp!,{r4-r12,pc} ;return

         2。发生中断时,保存被中断的模式的PC值。

    问题是这两个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冲突的。

     当中断服务函数在IRQ模式下运行,允许中断嵌套,且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调用了子程序时,这种冲突就会出现。

    如果不允许中断嵌套,或者在isr中没有子程序调用,就不会发生这种冲突

    当第一层中断运行到isr的子程序代码中时,发生了中断嵌套,此时lr保存了PC的值,

   当异常发生时,cp被保存在异常模式下的lr中,cpsr也被保存在异常模式下的spsr中

接下来,cpsr根据异常方式被修改,pc 跳转到异常处理函数那里。

  在改变pc前,ARM 子程序 跳转指令BL复制返回地址到lr中

所以子程序返回指令将r14(lr)返给pc(mov pc,lr)

   这些操作结合起来,意味着处理异常的ARM模式必须确保不让另一个同类型的中断产生,

如果要调用子程序的话。因为子程序返回地址会被异常返回地址覆盖掉

注意:异常并不能进入系统模式。异常处理函数通过修改CPSR来进入SYS模式

网友:
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2010-11-10):
标记,以后肯定要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