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 如果关了热水,过一会再开的话。会感觉先是管道里剩下的热水,然后是冷水,一

楼主(2010-05-14):
在打开热水龙头后,首先出来的是管道中的冷水。只有管道中冷水全部放完后,热水才会姗姗来迟,这样不仅浪费了水资源,也浪费了时间。

有没有解决方法:让出来的水都是你想要的温度。。。。而不会在中间先热一下,再冷一下,再出来的才是想要的温度。

楼主:
听说有一种回水装置,可以实现。不知这个回水装置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
做没有难度,关键是成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没有难度,关键是成本啊。

怎么个思路?我住的房子也这样,想过,没太好的方案。

热水器到水龙头总有一段是热水器留下的,如果刚用过,那就很烫,没用过,就是凉水。还有一段是开启热水器的,是凉水。

你把这段回转一圈再过来,肯定烫的更烫,可以退猪毛了。

网友:
我们老板说他以前做过类似的。我没见过,但听他说的思路,大概是这样的,太阳能热水器上装一个装置,它把热水器里的水和水管里的水不停抽动,就是隔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把水管里的水和热水器里的水轮换一次。这样保持水管里的水基本上和热水器里温度一致。大概是这个思路。

楼主:
有没有简单可行的思路,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是用泵将水抽回进水口的,,

楼主:
太阳能热水器回水装置
申请号/专利号: 200910062449
一种太阳能热水器回水装置,在热水器水箱的进水管和出水管之间设置回水管,在回水管上设有温控电动抽水机,温控电动抽水机由热敏电阻、电磁继电器和电动抽水机组成。由于采用上述结构,所以当热水器出水管内的水温低于热敏电阻所设温度时,电磁继电器自动将电动抽水机启动,将温水送回热水器水箱内再加热,达到节水节能的目的。
申请日: 2009年06月04日
公开日: 2009年10月28日
授权公告日:
申请人/专利权人: 乔桥
申请人地址: 湖北省兴山县实验中学八(二)班
发明设计人: 乔桥
专利代理机构: 宜昌市三峡专利事务所
代理人: 成钢
专利类型: 发明专利
分类号: F24J2/46
  点此查看跟该专利相关的 主附图\公开说明书\授权说明书

楼主:
优点:智能循环水系统能为您的家庭用热水解决以下问题:
1、与家用热供水系统配合使用(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容积式热水器),沐浴时无需等待冷水排放过程,通过该产品自动循环的功能,达到即开即用舒适热水。
2、全自动电脑控制出水温度,先进的LCD水温显示,直观、便捷控制水温。
3、每天多达20个预设开机时间段,人性化体现关怀。
4、安全、环保、节能、节电、节气。
5、现代高品质生活的必配装置。

在网上找到这个东西

只有一个进水器,一个出水口,,难道这东西还有加热功能?

楼主:
一般家庭都有这个遗憾:想洗澡或洗菜的时候,打开水龙头要放好一会才能出热水,冷水接了半桶,虽说可以再利用不至于浪费,但是也比较麻烦。有没有解决办法?有的!就是循环水系统!

循环水作用:即开即热,减少使用热水等待时间(特别是冬天,优势充分体现),节省水资源。未安装循环水前,当较长时间未使用热水器,打开水龙头一段时间内流出的是冷水,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水龙头与热水器的距离越远,浪费的水资源越多。当安装循环水后,打开水龙头,立即可以使用热水,减少热水等待时间,节省了宝贵的水资源。使用起来更舒适。

循环水工作原理:循环泵、热水管、所有热水用水设备组成完整回路,冷水流入循环泵,循环泵通过热水管流入热水器,然后通过热水器加热,流向热水用水设备,再通过循环泵循环,保证整个回路中的给水匀为热水。

以下面的示意图为例说明循环水相关事项(图中省略部分冷水管):

示意图说明:
1、左面为未装循环泵的安装示意图(红色加粗实线表示热水管,白色实线表示冷水给水管。)右面为安装循环泵后的示意图。
2、图中绿色加粗虚线表示安装循环水后增加的热水管。这样红色粗虚线与绿色粗虚线为整个循环回路。安装的水管均为热水管。
3、从图中的左图可以看出,不安循环泵,冷水管里的冷水流入热水器,哪开哪来热水,但热水必须是在前面的那段冷水流完了才是热水流出来。从图中的右图可以看出:循环泵接上后,原热水器的冷水入口用热水管与循环泵连接,连接整个回路,水管里的水回到循环泵,再循环到热水器加热。

循环水水管设计安装方法一般如下(特殊情况例外哈,嘿嘿)从图中可以看出:
1、用热水管将循环泵与热水器右边连接(冷水接口)---图中的空管。
2、循环水与离热水器最远端用热水设备连接。---图中的回水
3、冷水管与循环泵连接。---冷水给水

循环水增加费用:循环水管路是将给水系统中热水管连接成回路,达到循环效果。用起是舒适,但是费用也要相应的增加,增加哪些费用呢?从上面两张图纸可以看出,循环水路的热水管相应增加加1倍左右,如原热水管使用30米,使用循环泵后,热水管使用近60米左右,适量的等弯和直接。另外,还有循环泵(价格根据性能不同,大概在800-2000元左右)或比普通热水器贵点的自带循环泵的热水器(如林内、能率、史密斯)。。。。。

什么情况下安装循环泵:一般一卫一厨不建议安装循环水,对于管材口径选择上,如果入户是6分管以上,我们还是建议安装25冷水,20热水(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冷热水管装的20,也还是要得)。二卫一橱或以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安装循环水。如果橱房与卫生间隔得比较远,建议安装循环水,或用两个热水器。

用循环水的好处有两点还是应该肯定的哈,一是节约水资源,二是用起舒适哈。至于安装循环水有没有必要,这个要看业主自己的取舍,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说法,欢迎大家讨论哈。

找到了工作原理,转
http://www.53zj.cn/ss/?action-viewthread-tid-2051

有没有更简单的法子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现在有即热型水龙头卖的,但是功率比较大,会比较耗电。
不过可以结合即热型热水器和太阳能热水器的优点。在水龙头处安装水温探头,水温低于多少时才启动即热型热水器,那样的话头上这点水就使用的即热型热水器加热的,等到太阳能热水器上的热水下来后,自动关闭即热型热水器。还有就是在阴天,因为太阳能热水器里的水不是热的,所以水都是用即热型热水器加热的。这样就可以做到任何时候都有热水用,同时做到最节能。

网友:
楼上的真聪明.
你赶紧申请专利吧.
不过申请专利也没啥用. 不是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