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 挂载不上去

楼主(2010-05-14):
平台: Nano2410
环境: U-boot1.1.6 + Linux 2.6.24.4
linux 和根文件系统 用网络加载
现加载LINUX核后,挂载不上根文件系统(NFS)  PC端可以查到请求日志。
启动信息如下:

## Booting image at 30008000 ...

   Image Name:   linux-2.6.24

   Created:      2010-05-13  12:19:54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1555744 Bytes =  1.5 MB

   Load Address: 30008000

   Entry Point:  3000804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XIP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24.4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3.4.1) #3 Thu May 13 20:13:14 CST 2010
CPU: ARM920T [41129200] revision 0 (ARMv4T), cr=00007177
Machine: SMDK2410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CPU S3C2410A (id 0x32410002)
S3C2410: core 200.000 MHz, memory 100.000 MHz, peripheral 50.000 MHz
S3C24XX Clocks,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CLOCK: Slow mode (1.500 MHz), fast, MPLL on, UPLL on
CPU0: D VIVT write-back cache
CPU0: I cache: 16384 bytes, associativity 64, 32 byte lines, 8 sets
CPU0: D cache: 16384 bytes, associativity 64, 32 byte lines, 8 sets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8128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2.105:/home/Share ip=192.168.2.101:192.168.2.105:192.168.2.1:255.255.255.0:hassim:eth0:off console=ttySAC0,115200 init=/linuxrc noinitrd
irq: clearing pending ext status 00000200
irq: clearing subpending status 00000002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7, 512 bytes)
timer tcon=00500000, tcnt a2c1, tcfg 00000200,00000000, usec 00001eb8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AC0] enabled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Memory: 32MB = 32MB total
Memory: 29148KB available (2868K code, 305K data, 124K init)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net_namespace: 6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S3C2410 Power Management,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 Initialising architecture
S3C24XX DMA Driver, (c) 2003-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DMA channel 0 at c2800000, irq 33
DMA channel 1 at c2800040, irq 34
DMA channel 2 at c2800080, irq 35
DMA channel 3 at c28000c0, irq 36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TCP reno registered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JFFS2 version 2.2. (NAND)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anticipatory registered (default)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s3c2410-lcd s3c2410-lcd: no platform data for lcd, cannot attach
s3c2410-lcd: probe of s3c2410-lcd failed with error -22
lp: driver loaded but no devices found
ppdev: user-space parallel port driver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Revision: 1.90 $ 4 ports, IRQ sharing enabled
s3c2410-uart.0: s3c2410_serial0 at MMIO 0x50000000 (irq = 70) is a S3C2410
s3c2410-uart.1: s3c2410_serial1 at MMIO 0x50004000 (irq = 73) is a S3C2410
s3c2410-uart.2: s3c2410_serial2 at MMIO 0x50008000 (irq = 76) is a S3C2410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4096K size 1024 blocksize
loop: module loaded
Cirrus Logic CS8900A driver for Linux (Modified for SMDK2410)
eth0: CS8900A rev E at 0xe0000300 irq=53, addr: 00: 0:3E:26:0A: 0
Uniform Multi-Platform E-IDE driver Revision: 7.00alpha2
ide: Assuming 50MHz system bus speed for PIO modes; override with idebus=xx
BAST NOR-Flash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XX NAND Driv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nand s3c2410-nand: Tacls=3, 30ns Twrph0=7 70ns, Twrph1=3 30ns
NAND device: Manufacturer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NAND 64MiB 3,3V 8-bit)
Scanning device for bad blocks
Bad eraseblock 252 at 0x003f0000
Bad eraseblock 1676 at 0x01a30000
Creating 4 MTD partitions on "NAND 64MiB 3,3V 8-bit":
0x00000000-0x00100000 : "U-Boot"
0x00100000-0x00400000 : "Linux Kernel"
0x00400000-0x02c00000 : "Root"
0x02d00000-0x03c00000 : "User"
usbmon: debugfs is not available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S3C24XX OHCI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s3c2410-ohci s3c2410-ohci: irq 42, io mem 0x49000000
usb usb1: configuration #1 chosen from 1 choice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mice: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S3C24XX RTC, (c) 2004,2006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i2c s3c2410-i2c: slave address 0x10
s3c2410-i2c s3c2410-i2c: bus frequency set to 390 KHz
s3c2410-i2c s3c2410-i2c: i2c-0: S3C I2C adapter
S3C2410 Watchdog Timer, (c) 2004 Simtec Electronics
s3c2410-wdt s3c2410-wdt: watchdog inactive, reset disabled, irq enabled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drivers/rtc/hctosys.c: unable to open rtc device (rtc0)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2.101, mask=255.255.255.0, gw=192.168.2.1,
     host=hassim,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92.168.2.105, rootserver=192.168.2.105, rootpath=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92.168.2.105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2.105
mount: server 192.168.2.105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Server returned error -5 while mounting /home/Share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1024 mtdblock0 (driver?)
1f01       3072 mtdblock1 (driver?)
1f02      40960 mtdblock2 (driver?)
1f03      15360 mtdblock3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请高手赐教!

楼主:
高手呢?快出来帮忙啊。

网友:
网络能用吗
还是配置文件设置好了没

网友(2011-10-29):
检查Linux服务器iptables,ipchains的选项有没有去掉

网友:
应该是NFS服务器哪里没有设置好。
如果能查一下那个-5的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可能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