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使用JLINK的问题

楼主(2010-05-14):
如果,请问有人成功过吗

网友:
我没成功过,用OPENOCD吧。一样的

楼主:
可以用了,不知道怎么用GDB+JLINK来调试

网友:
目前公司自己提供的Linux版还不够好,有些小bug(很低级的bug,诸如fclose(NULL)这样的bug...)。
要用JL1nk还是OpenOCD做gdb server吧(除了下载速度不够让人满意之外其他的都还好)。或者等着带GDB Server内置的Pro出现……

楼主:
jlink是不是自己可以做GDB server?如果是这样的话,速度应该会快很多

网友(2010-07-23):
可以试试我们的 NetICE 啊。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39748&bbs_page_no=1&bbs_id=1032

楼主:
我采用openocd+jlink弄好了

网友:
NetICE 内嵌 GDB Server,可以直接在 Linux 下用的。 调 Cortex-M3 的速度可以到 40KByte 每秒。

楼主:
对我来说价格不希望高...

你这个NET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必要,虽然速度会快些,但是会把我仅有的网口用掉

我个人已经喜欢上ubuntu了,你却无法得知它在ubuntu下会运行得很好!

网友:
Ubuntu 也是 Linux 的一个发行版,里面也有 tftp Server 和 telnet,这样就可以用得很好了。当然,每个人的使用习惯可能不一样。

用什么是大家的自由。。。。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测试一下性能不?
想了解一下JLink在OpenOCD下的性能?
包括RAM下载和Flash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能测试一下性能不?
想了解一下jlink在openocd下的性能?
包括ram下载和flash下载

怎么测试?看它显示的速度?

这几天忙,过几天上结果!

网友:
OpenOCD在下载RAM或者Flash的时候,都会有速度提示的,比如:
> flash erase_sector 0 0 7
erased sectors 0 through 7 on flash bank 0 in 0.250000s
> flash write_image LM3S102Test.hex
wrote 1480 bytes from file LM3S102Test.hex in 0.343750s (4.205 KiB/s)
> verify_image LM3S102Test.hex
verified 1480 bytes in 0.343750s (4.205 KiB/s)

其他命令还有load_image等等。

命令放在.cfg配置文件里,或者使用"telnet 4444"连接上后,直接输入都可以。
等有空的时候,帮忙测试一下吧,正好想比较一下

楼主:
请问楼上,我发现flash write_image 命令不能用相对路径是怎么回事?
flash write_image LM3S102Test.hex
我会提示打不到LM3S102Test.hex 所以我是用的绝对路径,不过我是在GDB里面monitor flash write_image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偶这里没有问题的说。。。。。。
用绝对路径是肯定可以的

等有jlink的速度数据后,偶也去ubuntu下,用差不多的JTAG频率P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