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对轨单电源运放选型,推荐一下吧

楼主(2010-05-14):
每次到选型的时候就头大,主要去器件公司的网站看看都很好的,但到杭州的电子市场一买都没有的,我们公司量又不大,而且还要控制成本,所以只能求助在杭州的网友了,做个测温电路,昨天也发了帖子,怎么试输出都不对,模拟发现是运放不行,换了OP07效果很好,但是这个项目中电源是单电源而且只有5V,OP07也不行,所以最好能推荐一个精度差不多的,轨对轨的+5V的运放,主要要常用的,杭州可以买到的,谢谢了,我下午或者明天就过去买了

网友:
可以看看OP184,就是贵点,taobao上我买过8元的,挺好用的。下面是Datasheet,参考一下吧。

网友:
OP07不是轨对轨运放,而且也不是单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p07不是轨对轨运放,而且也不是单电源的。

所以否定了,要找一个单电源的,这里提OP07就是要达到他的精度

网友:
LMV358.价格便宜,几毛钱吧,也是轨至轨。同样的LMV324也是。前者是双运放,后者是4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lmv358.价格便宜,几毛钱吧,也是轨至轨。同样的lmv324也是。前者是双运放,后者是4运放

恩,这个我查到了,但是358的差分电路模拟了一下,输出有一点偏差,我的测温要准一点的,所以先用用好的吧

网友:
OPA340或OPA2340

好买,性能也不错~~应该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问了利尔达,8楼以前的说的型号都没有货,哎,杭州的电子市场太差了,吃死没量的苦啊,8楼的型号明天自己过去问吧,模拟了一下,性能确实不错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OPA340利尔达有货的,而且模拟出来非常精确,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www.icbase.com

小批量最好的选择

网友:
opa2350
单电源 轨对轨 高速 低偏移电压

网友:
lm358国产的0.13RMB 呵呵,楼主试试士兰微的358C(一定要带C)运放,印象中还不错的

网友:
MARK 运放选型
MARK 低压运放
MARK 轨到轨运放

楼主:
看见各位顶了帖子,我也自己顶了吧,今天去了电子市场,楼上几位说的型号全部没有,我的老天啊,这还是一个省会城市的电子市场吗,问了市场比较大的几家中的一家,叫晶贝的商铺,我说现在选型都反过来了,要看现在市场热销的,然后在热销的型号中选1款,问了运放,杭州市场热销的型号(就是有现货的)只有LM358,LM324,OP07,连LMV358都没有,也许大家会说可以去其他地方邮寄过来,但我们单位都是每量的东西,只能跟主流,现在只能买了OP07回来试试,主要我这次的电压只有5V,难就难在这里,OP07输出模拟了一下只有3V多就饱和了,AD是单片机自带的10位AD,要0.1°的精度,哎,无语了,杭州的电子市场

测温是很近的距离,本来我的意思是用18B20做,省力!但是18B20没有PT100那样的金属外壳,要自己弄,老板嫌麻烦,一定要PT100,又无语

网友:
杭州的电子市场很多定的话,还是很买到的

楼主:
这个倒是的,但是想我们开发新产品,总要拿过来先试试好不好再定的,样片都买不到,网站申请更加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网友:
手头收集的有如下资料,供参考:

【输入/输出轨对轨型】
AD8531,8532,8534_(2.7-6V, CMOS, 3MHz)
AD8565-8567_(4.5-16V, 5MHz)
LMV321,358,324_(2.7-6V, 1MHz) ST产
MCP601(R)-604_(2.7-6V, CMOS, 2.8MHz)
MCP6001(R,U)-6004_(1.8-6V, CMOS, 1MHz)
MCP6041-6044_(1.8-6V, CMOS, 14kHz)
MCP6231(R,U)-6234_(1.8-6V, CMOS, 300kHz)
MCP6241(R,U)-6244_(1.8-5.5V, CMOS, 550kHz)
OP184,284,484_(3-36V, 4MHz)
OPA348,2348,4348_(2.1-5.5V, CMOS, 1MHz)
TLV2370-2375_(2.7-16V, CMOS, 3MHz)

【输入轨对轨型】
LMV321,358,324_(2.7-5.5V, 1MHz) Diodes产、NS产、TI产
LMV321,358,324_(2.7-5.5V, 1.2MHz) Fairchild产
LMV341,342,344_(2.7-5.5V, CMOS, 1MHz) NS产、TI产
LPV321,358,324_(2.7-5.5V, 152kHz) NS产、TI产

网友:
杭州电子市场最垃圾了,什么新的器件都没有,只有些8031,8255,74系列,电阻电容之类的东西。建议你还是通过网络购买。

楼主:
楼上的兄弟,现在连8255都没有了,哎,实在无语了,结一下帖子,OP07加了-5v效果很好,而且饱和电压4.36V,压差只有这么一点,性能可以了,谢谢各位了,看来做电子的还是要去深圳啊

网友(2010-11-20):
mark单电源轨道鬼运放

网友(2011-05-04):
LMC6482参数不错一直在用,不知杭州是否好买……

网友:
推荐使用 TLV272

网友(2011-08-11):
说实话,南京的也不好买啊。。。

网友:
轨到轨运放

网友:
测个温用lm358足矣,误差很小,远远低于pt100的误差

网友:
这个要MARK一下了

网友:
运放的选取的确很麻烦,种类多,参数又复杂。看你是做项目的,挺在意成本的,不像我们做设计的,对成本考虑较少,只要能满足要求就行了。不知道你要求的精度有多高,如果只有1度的精度的话,通用运放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像LM358、LM324都支持单电源供电,到处都能买到价格还便宜。我曾经也做过温度检测,输入级用的是AD620价钱稍贵些,是仪用放大,共模抑制能力很强,价钱在20元左右。

网友(2011-12-15):
回复 网友D:
lm358国产的0.13rmb 呵呵,楼主试试士兰微的358c(一定要带c)运放,印象中还不错的
--------------------------------------------------------------------
士兰微有运放吗?
官网怎么找不到?

网友(2012-07-03):
测温运放,mark,

网友(2012-10-08):
LM358 VL很低,但VH不行

网友:
去TI网站上找找 很多

网友:
淘宝网上买吧

网友(2014-10-11):
测温 运放 轨对轨

网友(2014-11-20):
我也在选轨对轨运放,做仪用放大器

网友:
TLV247X系列,可以看看~

网友:
杭州电子市场确实东西不好找 ,建议阿里巴巴方便多了

网友(2015-07-03):
有时候找料走公司流程太复杂还是自己想办法。已经自购过几次了。
前段时间为了搞一款产品我自己掏钱网购了10个MCP6002。
不过也不是多贵,连运费才12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