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是选xilinx还是Altera呢???

楼主(2010-05-14):
新手想学习FPGA,不知选哪个入手好一点啊??哪个在工程中的应用多一点、学习资料多一点啊????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差不多  不过ALTERA的资料相对多  下载线DIY一个 不到5块钱 并口的  usb的最少要50吧 淘宝价

网友:
感觉xilinx是做高端的。恩,就是这样。

楼主:
那先从ALTERA入手??

网友:
没有高端低端之分。
关键看个人习惯吧。
周围用Altera多的就考虑用Altera,周围用Xilinx多的就考虑用Xilinx吧。
出了问题,可以马上找到人请教。
不过,我个人感觉Altera的资料多些。

网友:
在中国还是用altera比较好一点。

楼主:
看楼上几位大侠的指导,还真的是从altera入手的好一点啊!!!!

网友:
我感觉在中国还是altera比较多一些吧。特别是一些学校里哈,关键还是要看你周围的人_大多数用的是什么。。

网友:
参考了别人,感觉工业上高端的用xilinx的比较多

网友:
用什么不重要,关键是编程的思想;你该纠结的是到底用verilog还是vhdl,这个会严重影响你今后的发展!
最后再决定用哪种芯片!而软件的使用基本都是相通的,学起来也很快!

网友:
Xilinx听说编译器BUG有点神奇,

网友:
【11楼】 vermon

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
Xilinx的ISE的bug对新手来说是个噩梦,附近没人用Xilinx的话就别选择X。

网友:
呵呵 还是altera 吧

网友:
我在家里也是用altera 的,但我公司是用Xilinx的,所以我通杀,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linx听说编译器bug有点神奇,

FPGA什么时候用到编译器了?编译和综合是两码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xilinx听说编译器bug有点神奇,
fpga什么时候用到编译器了?编译和综合是两码事。

更正更正
应该是综合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也,综合是编译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时序分析、布局布线、管脚分配等;可以参考QII编译的状态指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我抠字眼,我认为编译和综合的区别应当搞清楚。另外,HDL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应当称之为“程序”,至多可以称之为:代码。
从英文来讲,综合的单词是:synthesis,而编译则是:compile。

网友:
这个字眼的问题就别抠了吧,人家已经更正了…… (我以为在论坛上讨论,应该遵循网络协议的Robustness Priciple:
"Be liberal in what you accept, and conservative in what you send.")
自己用词要求准确即可,只要不影响讨论,别人怎么用词都应该能接受。

至于编译的问题,Quartus软件里确实把综合,布局布线,Assembly以及时序分析这一整套叫Compilation.
所以Altera背景的人说编译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还是说说到底综合器有什么神奇bug吧。

另外,我先说下,Altera的综合器也不是没有bug,当年Quartus 6.0的case/if-then-else的bug也挺fz...

网友:
回复 网友D:

简单用一下的话,XST就可以,没发现太多问题。如果规模较大的工程,用XST是不行的——或者说,XST不易用。用synplify,可以和ISE无缝集成的。

我要说一个观点,那就是综合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没有BUG的。
1,如果你写出了符合HDL语言规范的代码,但是综合出来的结果有问题,那么这不是综合器的问题,是你的问题。
2,如果你写的HDL代码,在某些版本的综合器上结果正常,而某些版本上不正常,这也是你的问题。
3,如果你写的HDL代码,在一些综合器上正常,而在另一些综合器上不正常,这还是你的问题。
也就是说,综合器表现不正常的原因,是你没有喂给它,适合它的代码。
写HDL,一定要抱定这样的觉悟。综合器不是编译器,没那么智能,况且FPGA也不是100%能实现人脑子里想出来的硬件结构。所以在遇到综合器BUG的时候,要做的事情就是改代码,而不是其他的。

网友:
【22楼】 ngzhang 兽哥

不敢苟同…… 如果你写出了符合HDL可综合标准的代码,但是综合结果不对,同时你对标准的理解是正确的,
那么当然是综合器的问题(综合结果跟你想得不同没事儿,但是根据语言标准规定的语义,两者必须是等价的)。
诚然,两者不等价的时候,多半是我们对标准的理解有误,但是也不能忽略综合器bug的存在。

你那么说只是因为好的综合器不多,尤其是目前还暂时没有一个可用的开源的综合器(Icarus Verilog离实用还
差得远),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受制于厂商的,因为有了bug我们只能忍气吞声自己改代码(或者等厂商改,但是可能
是猴年马月之后)。

我始终不能在Linux底下成功跑起来新版的synplify,所以目前还只能使用xst/quartus_map来综合。确实如你所
说我确实尚未发现我所用的版本的综合器的bug,出问题的时候都是我自己的错误(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bug)。

网友:
我给lz一个建议,本质上,各家的器件都差不多,要学习的话,其实没必要限定一家。

就像我给人推荐选Linux发行版一样,如果没有强制性的限制(比如你老板要求,你的
供货渠道等),你应该选择你周围有最多人用的一个,或者说你能很容易地找到一个
人请教的一个器件厂商。至于网上的资料,A和X家都各有千秋。两家在业界的应用
也随公司不同而不同,真的没必要用这个来限制自己。

等你学懂了,就会发现,其实各家都有相似之处,通了一家的,哪家都不在话下。
千万别自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

不过,对于一部分拿FPGA搞学术的人,特别是希望深入钻研FPGA内部构造和创新性应用的,
我本人有一个建议是使用Xilinx,因为它家有几个Altera家一直没搞定的技术,单纯的用
FPGA这些技术一般不影响,但是搞学术的人有时候就会想用诸如Partial Reconfiguration
之类的技术(但是Altera似乎现在也意识到PR的重要性了,估计会迎头赶上的)。还有一点,
对于FPGA内部结构的信息透明度上,X家比A家好。但是我得重申,除了我前面说的那类人,
对于一般性应用,这部分透明度估计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就比如用Xilinx可以在代码中指定,
手工布局,估计没有几个人想这么做…… (当然,Quartus的QUIP里面其实也有RCF,只不过
官方不怎么支持罢了。) anyway,别人说的都是建议,所以请lz还是自己拿主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技术讨论,不要在意。

其实任何软件都有可能有BUG,但是为啥我说综合器没有BUG呢?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将HDL转化为硬件网表,不能说最后转化不了或者错误了,以一个综合器BUG来作为理由来结束自己的工作。结果当然是要自己修改HDL到综合器综合出符合自己设计的网表。不管是综合器的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总之都是自己要动手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说,作为初学者来说,一定要谨慎的对待HDL,不要把HDL当成C,写的天马行空。

虽然我接触FPGA也就是2年的时间,但是给一个初学者的建议是,写HDL一定要规范而简单。在可综合代码中不要使用复杂的语法,实际上,只要if else就可以写出所有的逻辑了,如果嫌某些情况下coding效率不高的话,加一个case,这就足够了。这样的代码,在任何编译器上,都不会有问题。所以在基础上也就不需要适应谁家的平台——你写的代码,在Altera上没问题,在XILINX里没问题,去做asic也没问题。

一个非常资深的IC工程师在给我们上课时说,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一种综合软件,名字叫cadence design compiler,不过我没机会用这么高级的。

FPGA的话,我还是推荐synplify。

网友:
【25楼】 ngzhang 兽哥

Design Compiler是Synopsys的吧…… 呵呵,它和Cadence都是在ASIC design领域享有盛名的公司。

你对于HDL要严谨的对待我表示非常赞同…… HDL绝不是C,我甚至认为你写C程序可以不知道编译器如何
编译成汇编,但是写HDL的时候就必须得知道每一个可综合的语言结构是如何翻译成网表的,会有哪些优化。

网友:
静观行家打擂台。

网友:
【27楼】 tear086 .COM 缺氧

这…… 你要是这么说,我就不敢继续在本贴讨论了……

网友:
Xilixn和Altera那家都可以,新手不建议搞Lattice,ispLEVER有点麻烦。ISE和QuartusII都可以。Quartus上手相对简单一些。

最开始接触的是Altera,不过现在发现Xilinx也不错,各有千秋。

网友:
我补充一点,专业软件的易用性其实是最不在考虑之列了……

被所谓的“易用”工具惯坏了,以后真要想切换就麻烦了。

我记得似乎Xilinx的人回答为什么当时的ISE的图形界面那么不好用时候的答案是:高级用户用(Tcl)脚本。

就像Makefile好用但不好学一样,等你发现EDA工具命令行/Tcl脚本操作的好处的时候,你就真正步入工具为我所用
的境地了,而不是让EDA工具玩你(诚然,ISE的图形界面以前一直问题不断的,后来才渐渐好转)~
配合一款好的版本管理软件(windows底下推荐svn,Linux底下如果自己用的话git或者hg较好),呵呵,你的工作效率
应该会比其他人高好多呢……

==== 分割线 ======= 以下与本贴无任何关系……
(补充下题外话:我有一个主张,GUI不是万全之策,尤其对于专业用户;不是所有的程序都是越GUI越好,只有特别
需要的一些程序,值得用图形界面,比如RTL图,绘图工具,布局布线工具,时序分析等。而且其中很多工具只要能
显示图形即可。其余的那部分软件,增加图形界面之后,纯粹是吸引人的注意力。我做开发的时候,屏幕分两半,
一半开一个GVIM,去掉一切工具栏/菜单栏和标题栏,另一半开一个urxvt或者gnome-terminal。另外几个虚拟屏幕放
全屏的firefox或者Evince看pdf。哦,对了,我使用平铺的窗口管理器,没有窗口叠窗口的问题,那样也是无用的,你
用一个窗口遮住另一个窗口,要么你一会儿一定要移动上面一个或者底下一个的滚动条,那样你不如最大化;要么
底下那个窗口本身有无用的吸引你注意力的东西,比如菜单,工具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Office 2007里面左上角那个
一闪一闪的图标……这时候你就应该果断关闭这些无用的占用屏幕空间的玩意,屏幕利用最大化了,你做的无用功比如
Alt-tab切换窗口/鼠标移动窗口之类的无用功就最小化了,手可以一直放在键盘上,工作效率必然高……)

呵呵 牢骚发完了…… 估计这么做开发的估计没几个吧…… 可能太激进了,欢迎拍砖(不过估计得单独开一个主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额,说实话,没怎么看懂

网友:
其实各位砖家有对也有错,对错参半这个好像是“有鸡先,还是有蛋先”的问题。有点抽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是我记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lattice的环境其实x家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lattcie只能用synplify而已。lattice对与小批量用户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选择,销售和fae都没有架子,申请几个样片也块,A和X就差点。但如果是大客户的话A和X就更加专业一点,特别是在量大成本敏感的情况下需要做低级优化的时候,需要了解一些什么样的做法不行,什么样的可以——有些是需要了解他们内部的具体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样工作是会高效,但需要非常好的驾驭工具链。谁不想用命令搞定一切呢?呵呵,只是有时候太费劲,有没有闲工夫去摸索,学校的时候要是有现在的觉悟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需要的是多显示器。。。

GUI的好处是降低用户的入门门槛。
用到大工程的人,一般都不会指望GUI能如何如何。当然,提供原始的一些配置参数还是不错的。

网友:
【38楼】 dr2001

恩 正常工作的时候就是笔记本再外接一个显示器的(Linux底下的ATI多显示器的驱动有严重bug,必须得双显示器
分辨率相同才能正常工作,导致我必须减低笔记本的LCD的分辨率,这点不爽)。在家的时候只能凑活单屏幕,好在分辨率够大。
做开发的时候把屏幕一分两半也是可以的,不然一行太长,眼睛也看不过来……
我用xmonad的好处就在于多显示器和单显示器多虚拟桌面的操作是统一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它是Haskell写的)。

GUI也不是说一定不能用,用来生成默认配置当然是方便的。但是要是被GUI给框住了就不好了。

网友:
世界XILINX!
中国ALTERA

网友:
不至于这么极端吧。。。

话说,还是跟着身边的带头大哥选型号比较好。现场技术支持的力度可不是盖的。

网友:
我是新手,身边有一个搞硬件的用altera,会点CPLD的皮毛,在我们公司就很拽了,我是写软件的,看到那个拽样,我一定要学好CPLD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是新手,身边有一个搞硬件的用altera,会点cpld的皮毛,在我们公司就很拽了,我是写软件的,看到那个拽样,我一定要学好cpld

那你一天就可以和他一样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是新手,身边有一个搞硬件的用altera,会点cpld的皮毛,在我们公司就很拽了,我是写软件的,看到那个拽样,我一定要学好cpld

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