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轴流风扇里的无刷电机,如何驱动?如何调速?

楼主(2010-05-14):
普通轴流风扇,就是电脑、仪器仪表里常用来散热的风扇,一般是扁、方形的,12V供电。里面是无刷电机。我拆开了一个,上图。

我想把它用在仪表里,不知道怎么驱动,怎么调速。请各位懂行的支招。

因为功能问题,我不想刻意模仿它的原始电路。

如果驱动成功,会有很好的用途。廉价,品种多。

请懂行的说说,给点思路也行。首先要确定,它的线圈是什么绕法,三角形还是星形?

貌似4个绕组,底面共三个线头。 (原文件名:3.jpg)

W0、W1、W2三个大焊点,就是线圈抽头。 (原文件名:4.jpg)

网友:
简单点的,可以用电压调节,复杂点的,用PWM调节

网友(2018-12-05):
这个应该是日本货

网友:
这么老的帖,怎么被挖出来了。

网友:
看样子是带霍尔的无刷电机控制,H1零件目测是霍尔头

有三线/四线的风扇,选带 PWM 输入的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