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呼叫章其波。我玩路由器开发板玩大了。请指教

楼主(2010-05-14):
原帖地址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这样的路由器,刷过机,不过忘记具体过程了,现在也不用了,放在角落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买过一个这样的路由器,刷过机,不过忘记具体过程了,现在也不用了,放在角落里了

你也刷过adam2?

网友:
具体没研究过,型号也是GT701,当时就是看中可以直接接电话线拨号,另一端接电脑或者无线就可以了,但无奈没法适应铁通的线路,在家里网通线路可以用,买来是为了给亲戚用的,那边是当时是铁通的。但同样网通的线路,在公司就不能用。感觉这类进口洋垃圾不适应国内复杂的运营商设置,不同运营商对设备的要求不同,虽然外表上都是ADSL,但一些东西还是不能通用。不像国内的路由器,有针对运营商的fireware可以突破限制。
   当时只是从网上找了几个刷机程序试验了一下,没搞明白,就扔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