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HDL的一个语言不明,请教一下。

楼主(2010-05-14):
如图片:men被定义为存储器,然而后面却有begin ir=mem[pc];这是什么意思啊?PC被初始化0,是不是指的ir被存储器的0位赋值了?但是有这一语法么?好象只有用参数赋值啊。不明白!

网友:
ir=mem[pc];这是什么意思啊?PC被初始化0,是不是指的ir被存储器的0位赋值了?但是有这一语法么?好象只有用参数赋值啊
---------------------------------------------------------------------------------------------------------------
ir=mem[pc]指的是取mem中0址下的内容给指令寄存器(ir),当然这是符合语法的,赋值左边取的16位的指令,右边是16位的指令寄存器。

楼主:
先看资料的时候吃不准,有个高人指点一下,心里放心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