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8的AVCC引脚的注意事项!-大家引以为戒

楼主(2010-05-14):
在做项目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使用ATmega8L,ADC用片内2.56作为参考,AVCC引脚没做过多考虑,直接悬空,芯片照常使用,熔丝位照常可设置!
当在用ATmega8A替换8L时,发现掉电使能熔丝位BOD不能使能!
后来经过认真阅读手册发现AVCC引脚和VCC的电压差不能超过0.3V!
从目前来看,AVCC悬空导致的问题只有BOD不能使能,其他问题还没有出现!
但是不按手册办事。后果很严重,既然出现了这一个问题,肯定还有其他问题会出现!
所以在此提醒各位,ADC功能未用时,AVCC也要尽量接VCC!--不按手册办事,后果很严重

楼主:
补充:实测结果(我们用3.3V供电)
ATmega8L的AVCC引脚悬空,AD转换结果还可以,VCC-3.285V;AVCC-3.283V;
ATmega8A的AVCC引脚悬空,AD转换结果不确定,VCC-3.317V;AVCC-2.580V;
                                          VCC-3.290V;AVCC-2.470V。
直接导致BOD熔丝位不能用!可能导致其他问题正在发现中!
如果大家发现由于AVCC引脚悬空导致的问题,麻烦给留句话!谢谢~~

网友:
当初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AVCC不但是ADC的电源,还是PC端口的电源,不接AVCC虽然PC口可以输出高低电平,但输出的高电平幅值比正常的端口要低,驱动能力也很弱,估计这时候是通过一个等效电阻接到VCC上了吧

网友:
曾经将avcc误接gnd,导致gpio不能正常输出高电平。

网友:
先做个纪录~~还没用到adc,所以一直悬空。

网友:
AVCC不是ref,不接能行吗?

网友:
唉,这用屁股都想到的事,楼主你是在校生吗?

网友:
不按手册办事,后果很严重 !!

网友:
按手册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话要有根据!你用过,实测过之后再考虑一下你说的这话!

网友:
以下是我在另外的帖子中曾经发表过的:

"与大家分享一个深刻的经验教训:

手册里有一段话,....即使不用ADC,引脚AVCC也应与VCC相连接....

我为了证实我提供的原理图和初步设计的PCB是否有错,按PCB布局搭接了一块新的实验电路
但我采用分步的方法,先连接了与LCD1602相关的部分,然后通电试验,结果只有一行黑块
怎么弄都不行,郁闷了两个星期,首战失利就没继续下去

不知怎么想起AVCC引脚未连接可能有问题,直接连了一根线-----OK! "

"为了弄清真相,我做了进一步试验,将原来16M外部晶振改为内部8M(只改融丝)
LCD1602工作正常,而且AVCC可以不接VCC

M88手册中还有一处,电气性能参数中说到AVCC允许最低电压为VCC-0.3V

所以还是按器件手册的要求处理AVCC为好,免得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

网友(2010-08-23):
一个很重要 但也很容易忽视的问题

网友(2010-12-09):
我用M8一直没接AVCC。也没啥事啊,今天用ADC时就没好使,找到这来了。
多谢LZ

网友:
一定要按手册的来,很多都是说芯片这不行那不行的,其实都是自己不认真造成的。

我试过在掉电的时候,AVCC不接会增加电流。

网友(2011-02-15):
众位大大,avcc和aref的接法是个问题呵~~datasheet上说是用adc的话要接低avcc通滤波电路,这个低通滤波电路大家有何建议?

网友(2012-02-12):
按手册办事!

网友:
从插座上把m8取下来,我用万用表测量m8的vcc和avcc两个管脚是相连的,电阻为0,想不明白....

网友(2014-07-30):
嗯,我测量AVRmega8A的VCC和AVCC两个内部算是相连的,两引脚的电阻为6欧左右,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如果AVCC和vcc外部不接在一起能不能用啊,会出现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