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86D怎么样有用过的说说

楼主(2010-05-14):
180左右的样子,全自动量程。

网友:
我新买了一个VC86B 但MV档不停地跳正常吗?

网友:
高阻输入档位不停跳动是正常的,你查下输入阻抗,如果该档位阻抗是10M那就有问题了,如果超过1G那就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我表达不清楚,我是没接笔的情况下的. 正负之间0.XXmv 跳,不能停下来.

网友:
他说的就是输入悬空的状态。高阻抗的表输入悬空乱跳字是正常的,如果连接了电路,而被测电路的电压稳定,再乱跳这表就有问题了。输入阻抗你自己查说明书去吧。

网友:
还有2个问题。电容档总有0.20nf-0.17nf 要清零后又跳0.20nf-0.17nf出 正常吗?
             HZ档接笔就跳不停                                    正常吗?

网友:
我用过VC9806+,4位半的,价格200出头一点。但不是自动量程的。自动量程在小信号的时候,有较大的偏差。

网友:
都花180了

楼主何不再咬咬牙

买个福禄克的

要知道,这东西要陪你一辈子啊

我就买了胜利的低端表

导致我现在水平很低~~~~~~

网友:
VC86D 的未用过。VC86B 我可以讲一下感受了。 淘宝买的。一买回来打算是用的。但现在心态变了,收到后就马上试,先讲电压档,交直自动。开机默认DC mV档 以前用惯了20快的数字表,MV档3-4秒后就跳停了 误差0.01%  现在这个86B的MV档 好像跳马机一样,跳个不停. 电阻档倒没什么问题,电容档总有0.21nF 左右的数。 HZ档只要一接上笔也是跳个不停,拆过机,牛屎主IC (不知是不是假货) 反正已经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这机的屏蔽有一个小弹簧连接(可能是屏蔽不好,改用花线接好后HZ档没跳个不停。)  看了 数字万用表UT61E的改进  这贴之后现在我对这表是玩的心态了,有电路图的朋友发我一份吧~! fskemp@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