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中的Recycled文件夹无法隐藏了

楼主(2010-05-14):
前几天中了1KB病毒,在网上下了个专杀之后把病毒杀了,专杀有个选项是恢复隐藏的文件夹,结果我现在每个盘中隐藏的系统文件夹都变成普通的文件夹了,特别是回收站的文件夹,以前是回收站图标的,现在是普通的文件夹的图标了,选择隐藏受系统保护的文件也没用,有人知道怎么把这个文件夹再一次隐藏吗

网友:
费那么大周折?!
重装系统,一切ok!

更重要的是做好系统备份,以便将来有问题时,用光盘恢复系统。
还有,安装软件时,最好不要连接网络,以免不测。

网友:
在相应分区把回收站文件夹删除(按着shift),然后在该分区随便找个文件,右键——删除,系统就会自动重新创建一个回收站文件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