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正交编码器信号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0-05-15):
电机的编码器A,B信号,相位相差90度。电机正转A超前B,电机反转B超前A。
我之前用单片机计数器,电机在一个方向的时候很准,但是电机有抖动的时候处理不准,一般会多计数,我觉得只用单片机是处理不好的。
现在想加个小型CPLD解决此问题

请问用过的朋友,只做个加减计数器就能解决此问题吗,
做过的朋友,可以给点建议或者程序
先谢谢大家!

网友:
状态机
无非就是 00 10 11 01 四种状态,相邻的状态和头尾的状态可以进行切换且进行COUNTER + -,其他忽略即可。

网友:
用单片机或CPLD两者只有响应频率的区别,而不是说用单片机就处理不好,用了cpld就能解决问题,关键是你需要处理在平衡位置信号抖动的问题,就是说A或B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要处理,判断是加或减

网友:
在《基于altera fpga/cpld的电子系统设计及工程实践》P296 有对抖动处理的相应算法,没有验证过。

网友:
单片机完全可以处理好的。。。我做过的,一个脉冲都不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完全可以处理好的。。。我做过的,一个脉冲都不丢

试问你做多少路编码器?你的编码器线数多少?电机能转多快?

反正我以前用ARM7 fiq最多做2路 2000线 3000转,而且这时候有一半的CPU时间用来中断~

补充现在的流行的单片机很多都有编码器接口的类型,想方便直接用吧~如STM32~或者TI dsp~流明M3~NXP 17xx

楼主:
单片机,A,B信号分别连到中断口上,判断A是否超前B,来判断增加还是减少吗?我以前好像这么处理的,没处理好啊

电机350转/分,编码器是200 线的。步进电机,确实有时候抖动,造成读数增多,脉冲端加了102的滤波电容。
如果能用单片机处理好,就不用CPLD了,如果处理不好,就得增加CPLD了。
用的AVR MEGA128, 12m晶体。

继续请教!

网友:
void keyscan(void)
{
if( FIO1PIN2&0x20){A1=0x01 ;}
else{
A1=0 ;
}
if(FIO1PIN2&0x10){B1=0x01 ;}
   else{
B1=0 ;
}

if (oldA1 & (!A1&0x01))
        {
         if(mast!=0x55)return;
        if (!A1)
                {
                if(!B1)
                        {
                        if(xd<=9)
                        {xd++;}
                        else{xd=xd;}
                        }
                else
                        {
                         if(xd>=1)
                         {
                        xd--;
                        }
                        else{xd=xd;}
                        }
                }
        }
cpldwritechar(xd,100);//CPLD电机EN关
  oldA1=A1;
}
AVR不懂 计数慢要求不高的话单片机免强可以仔细看这个

网友:
一片7473就搞定了

两个D触发器

网友(2010-06-17):
mark 不知道楼上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问六个就十元,我要是问600个那不得给我一千元啊……
http://www.21ic.com/invad/invad.htm

网友:
用FPGA做也出现了楼主所说的问题,后来加了滤波就好了.

网友:
不论用MCU还是CPLD处理,都必须有滤波环节才可靠

网友:
貌似和单片机没什么关系的吧,和信号有很大关系!

网友(2010-08-22):
回复 网友B:
不论用mcu还是cpld处理,都必须有滤波环节才可靠

引用图片

请教楼上高手 这点杂波该如何过滤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论用mcu还是cpld处理,都必须有滤波环节才可靠

module rotencodertop(
         iROTP,
         iROTN, // 旋转编码器的两个输入
         iCLK, //时钟,频率要比旋转高一些
         rot_event,// 有旋转事件出现时变高
         rot_left, //左转时变高
         );

input iROTP, iROTN, iCLK;
output rot_event, rot_left;

reg rot_q1, rot_q2, rot_q1_delay, rot_event, rot_left;
wire [1:0]rot_input;
assign rot_input = {iROTP,iROTN};

always@(posedge iCLK)
        begin
                case(rot_input)
                        2'b00:begin
                                rot_q1 <= 1'b0;
                                rot_q2 <= rot_q2;
                                end
                        2'b01:begin
                                rot_q1 <= rot_q1;
                                rot_q2 <= 1'b0;
                                end
                        2'b10:begin
                                rot_q1 <= rot_q1;
                                rot_q2 <= 1'b1;
                                end
                        2'b11:begin
                                rot_q1 <= 1'b1;
                                rot_q2 <= rot_q2;
                                end
                endcase
        end

always@(posedge iCLK)
        rot_q1_delay <= rot_q1;

always@(posedge iCLK)
        if((rot_q1 == 1'b1)&&(rot_q1_delay == 1'b0))
                begin
                        rot_event <= 1'b1;
                        rot_left <= rot_q2;
                end
        else
                begin
                        rot_event <= 1'b0;
                        rot_left <= rot_left;
                end

endmodule

就行了。。。用CPLD实现,占用资源很少。

网友:
上面代码是基本参考了xilinx的参考设计。

网友(2011-10-11):
正交编码滤波处理